B6适配器坏 了,能用台式电脑的电源吗

楼主(2013-09-21):
B6适配器坏 了,能用台式电脑的电源吗

网友A:
这个只有更棒

网友B:
肯定可以!!!!!!

网友C:
不仅能 而且效果刚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仅能 而且效果刚刚的
请问大师 笔记本20V 4.5A B6 可以用不?

网友E:
楼上不能用的,电压太高,12v左右

网友F:
最破的都能用,而且绝对不热,因为有风扇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