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船一条O艇,求大虾知道配置

楼主(2013-09-21):
艇长80厘米,2868无刷2210kv,120电调,用软轴,将435,电池2200ma3s。不知可否、能跑多快?

楼主:
求高手们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高手们指导一下。

电池不行

网友:
20上下吧~

网友:
80CM   电机也不行!

网友A:
电池根本跑步起来  秒秒的时间  就叫了!

网友:
人跑80艇很多用的都是双3650,你这一个2868,很惨,电池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根本跑步起来  秒秒的时间  就叫了!

该用多大电机、电调

网友A:
80的 用 便宜的话  3650   3660  3674        电调 125A -200A  说的是便宜货的 如果要用好的 就海王的电调 或者海飞!

网友:
电池也得5000以上吧

网友:
先试试4s 或6s 电池跑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的 用 便宜的话  3650   3660  3674        电调 125A -200A  说的是便宜货的 如果要用好的 就海王的电调 ...

多谢指导

网友(2014-01-08):
电池太小,,,

网友:
参考我的85 o,我调了一个月了,用的豹子3674  海王180A  40-42的桨,6S 4200-5200MA,速度65-70

其实用速翔的四极电机+120A电调就行了,可以省点钱

网友:
无刷电机3674   ,120A电调

网友:
我65的0跑过5S 电机试试新版黑K四级3680 暴利首选 或者豹子3674 KV选2500左右 电池5S 海王120A 桨438-440

网友:
如考虑成本 可选赛特四级3674 电调国产200A 电池4S-5S 桨438-440

网友B(2014-04-03):
我是新手,也想做一个o艇,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也想做一个o艇,可以交流一下吗

加QQ 195831665

网友:
加了,收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