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装机EVO,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请指教

楼主(2013-09-21):
按照evo用户手 册,调试过程中出于安全考虑,要拆掉旋翼。我想把IMU的M1--M6拔掉不就行了嘛?但不知道会不会因硬件自检问题而出错。请指教!!

网友A:
其实这样更危险,因为虽然把M1到M6的控制线拔了,但是由于机臂还连在中心板上,所以电调还是通着电的,这样你不觉得更危险吗

网友:
拔掉时电调失控的报警声,烦都烦死了……

其实我每次调参都没有卸桨……

网友:
直接拆掉机臂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中心板调参

网友B:
稳压电源供电就行了, 限流5A。

又或者接个小电池, 例如1300mah 3s,就算电机转了,螺旋桨打了,也没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样更危险,因为虽然把M1到M6的控制线拔了,但是由于机臂还连在中心板上,所以电调还是通着电的,这样 ...

没听说过ESC缺了驱动信号还能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电源供电就行了, 限流5A。

又或者接个小电池, 例如1300mah 3s,就算电机转了,螺旋桨打了,也 ...

之前也是这样做的,用了一个负载限流可调(设2A)的稳压电源,太重就不想搬了。

网友:
机臂不要链接上去不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