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说的今天要说说平晶的啦 哈哈 我们就简单说说平晶啦

楼主(2013-09-21):
先说说书上说的 什么叫平晶 :
平晶是具有两个(或一个)光学测量平面的正圆柱形或长方形的量规。光学测量平面是表面粗糙度数值和平面度误差都极小的玻璃平面,它能够产生光波干涉条纹。平晶用光学玻璃或石英玻璃制造。常用的平晶有平面平晶、长平晶和平行平晶。
我们来看看平晶的分类
1.平面平晶

平面平晶只有一个面是工作面,仔细看看看下面的图片:
这个印有商标和编号的平面是非工作面 只是为了测量观察的方便进行过抛光

这个完全平整没有任何标记的面就是工作面

2.平行平晶

平行平晶的两个平面都有很好的平面度 两个平面之间有很好的平行度
大家仔细看看我在图中用蓝色方框圈住的那个平面 是平晶用来印商标和编号的

平行平晶的主要用途是用来检定千分尺的两个工作面的平行度 按照检定规程中对千分尺的平行度检定的要求
一套平行平晶被设计成厚度相差0.12mm的四个 这样就可以平均的检查到丝杆一转之内四个位置的平行度

3.长平晶
我木有长平晶啊 所以在网上找了一个图片

长平晶是一个长条形的平晶 只有一个工作面 主要用途是用来检定研磨面平尺(也叫刀口尺对板)工作面的平面度
非工作面上有等距离的数个十字刻线 和商标编号

楼主:
我们继续哈  我们来说说平晶的测量方法
平晶可以直接借助白光(日光 灯光等)或者是借助专用仪器(激光平面干涉仪)进行测量
我们先来看看借助白光进行测量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把被测量的平面认真仔细的清洗干净(我们一般用航空汽油清洗)
然后用密玉油石打磨干净表面的毛刺

测量时 先把平晶轻轻的放在被测表面上 轻轻施压慢慢研和 直到干涉条纹不再有明显变化为止 如果出现密集的条纹 没有办法消除 这说明测量面比较脏 要重新认真仔细清洗

平晶刚刚接触量块的时候 产生了干涉条纹

研和后干涉条纹变成了单一的黄色

我们再说说怎么读数
简单的说当干涉条纹平直、互相平行,且又均匀分布时,则说明其平面度好;当干涉条纹不规则、且无规律时,则说明其平面度不好。
如果我们看到干涉带呈现弯曲的弧形 或者是同心圆时 我们可以简单的数一下干涉带的条数 条数乘以0.3就是测量面的平面度  单位是微米

要是仔细的说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量块检定规程中的讲解

楼主:
我们再看看平行平晶
同样 我们首先认真清洗干净千分尺的两个测量面 最好也用密玉油石研磨一下 去掉毛刺
然后我们我们把平行平晶放在两个测量面之间 慢慢合拢 利用测力装置夹紧平晶

这是刚刚夹紧的时候 仔细看工作面 上有很多条平行的条纹
轻轻转动平晶 然后继续扭几下千分尺测力装置

在看千分尺的测量面 稳定的出现了两条干涉条纹

更换平晶 分别测量 就能得出千分尺的平行度了

亲们 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机会见到企业里计量站工作的样子 如果大家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感兴趣的 大家积极回帖哦 我争取每个星期发两到三次帖
还有哦 我会找机会给大家介绍常见量具的检修过程 大家多来捧场哦 哈哈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哦 平晶的使用我还第一次看到论坛有人发

网友:
谢谢了,楼主辛苦了,只有高端的地方用到,我本地看见都没收这玩意,一般做机械都没什么用。

网友:
楼主计量站出来的吧,我有好些平晶,正好学习一番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教学,
你那个干涉条纹是在钠光灯下看得,还是在自然光下看得?

网友:
精密加工的能力,在于精密测量的的能力。欢迎楼主多来,您是专家级的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教学,
你那个干涉条纹是在钠光灯下看得,还是在自然光下看得?

日光灯下面  如果是钠灯下面看到的是单色光和暗带  只有白光下面才能看到彩色的干涉带

网友:
挺好挺好挺好

网友:
恩和我们厂的差不多

网友:
楼主辛苦,我很喜欢,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有空继续。

网友:
多谢楼主,有空继续。

网友:
这是技术帖,支持LZ,多多益善!

网友:
长见识了,一般看不到的

网友:
支持,虽然我没有。。。。

网友B:
这个光源是不是很重要啊?我之前也是用平晶测平面,死活看不到那干涉条纹,偶尔某个角度观测能看到,但是颜色及浅,几乎无法识别辨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光源是不是很重要啊?我之前也是用平晶测平面,死活看不到那干涉条纹,偶尔某个角度观测能看到,但是颜 ...

光源不是很要紧 关键是被测量的表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干净  一丁点油都不能有
观察的时候是让光线从你的前面照过来 不能正对着光或者是逆光看
还有就是我帖子里说的 放好之后轻压然后轻轻移动一点 能有效的排除平晶和工件之间的空气膜
那个 问哈 你确定用的是工作面吧  刻字的那个面不是工作面啊
用错平面不只是外行发生 我们有个习惯 使用当中的平晶我们是立着放在一个地方卡着  再拿起来的时候经常用反面

网友:
楼主厉害,多来开开课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我以前上班的地方,有个办公室是专门搞 量具 定期 检验的, 我看到里面有几盒 平晶,我也从书上知道是平面平行度测量的,但是没见过真的用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直都不知道平晶干什么的,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