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铁锂电池充电器推荐一下

楼主(2013-09-21):
刚入手了一个futaba 14SG,想到怕电量不够就在网上直接买了一个遥控电池,拿回来发现是铁锂电池,这郁闷了。试了一下好像还不支持B6充电器,现在也懒得退回去了,不知道哪位朋友有便宜的铁锂充电器推荐一下,电池的型号为:2100mah  20C  2S  6.6V  感谢了!!

网友A:
我昏,B6充电器,模式LiF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昏,B6充电器,模式LiFe就行了!

请问怎么调试出来?找了半天找不到

楼主:
别沉了,求解

网友B:
B6 有 LIFE吗  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 有 LIFE吗  没有吧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B6确实可以充LIFE,但是调出来了一冲就显示一串英文字母,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我的怎么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怎么么样!!

???你说什么?

网友B:
我的B6没那个菜单呀!!!!!!!!LI FE 这个 只有锂电 镍镉 镍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B6没那个菜单呀!!!!!!!!LI FE 这个 只有锂电 镍镉 镍氢

晕哦,我在提问变成我来回答了
开机按多按几次最左键,出现“USER SET PROGROM ”,按最右键,出现“LiPo V.Type 3.7V”(显示这个说明以前是锂电模式),按一次最右键,“3.7V”开始闪烁,按中间的增加或减少键,出现“LiFe V.Type 3.3V”,按最左键两次,即可进入锂铁模式,然后的充放电设置和锂电类似。

网友:
哦哦  s是在lipo里面 在外面怪不得找不到!!!!!!! 嘿嘿!

网友B:
我的控是JR  XG8 的 貌似锂铁电池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控是JR  XG8 的 貌似锂铁电池很耐用!!!!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的是futaba的14SG,也是买了个铁锂电池,现在还没有冲过电,估计是很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