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臂球头到舵机输出齿中心的距离,多少为最好。顺便普及下新手!██

楼主(2013-09-21):
机型450。      虽然已经飞了一年多了,但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有去研究过,尾舵球头都是随便上个孔,锁得住就行。
距离太短,舵机行程大,力量大,但是反应速度没有靠外面孔的快。每个机型应该有一个理想值吧
现在想搞清楚原理。
顺便普及下新手,很多新手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好像从内侧孔向外找!以达到行程要求的最小力臂、最近孔位为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从内侧孔向外找!以达到行程要求的最小力臂、最近孔位为准 !

先谢阳台侠
意思就是,左右行程够的情况下,尽量让行程长。舵机使力最小,精度高。

网友:
   我的理解是: 力臂越长!舵机越吃力! 所以应该是够用的情况 孔位离中心点越近越好!不知对否哈

网友:
其实力臂长一些也好啊,速度快,尾桨夹配重以后变距基本不费力。但是舵机用到的行程如果太小就会影响精度。所以合适就好。以前用山寨9257试过,安在内孔很慢锁不住尾,往外移动了两个孔就好了。如果安在最外孔可能就低于陀螺仪行程要求了(gp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