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很无助啊,求救华科尔 rx1002接收 mb怎样连线

楼主(2013-09-21):
深深体会到玩飞机是很费钱,还很专业的事。如题华科尔d10的控,1002接收,4个舵机输出已找到。mb如何练线。各位 拉我一把就掉坑里了

网友:
rx1002就用標準接收插法,螺距(紅)>aux1 尾舵感度(棕)>aux2
其他對插就行了

网友A:
2楼的兄弟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用的也是1002和MB。还在调试中!好像出了点问题

楼主:
舵机反应慢,感谢2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反应慢,感谢2楼

舵机反应你更改操控特性試試看,一般連接3軸的舵機,修正速度和打舵的速度會不一樣,都會受操控特性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反应你更改操控特性試試看,一般連接3軸的舵機,修正速度和打舵的速度會不一樣,都會受操控特性限制

还是不行,搞了2天了。可恶的还有个天8控一次没用,该ppm了,对不了频。难不成又要出血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的兄弟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用的也是1002和MB。还在调试中!好像出了点问题

现在搞好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搞好没

没有。。。飞机差个小配件,还没到货呢!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飞机差个小配件,还没到货呢!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方便加qq聊吗179721262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搞了2天了。可恶的还有个天8控一次没用,该ppm了,对不了频。难不成又要出血换控

貌似还真是很麻烦 还好我这次订的x3套机  选的是v8的套餐。。。

网友:
mb很简单啊!安说明书的一般接收插线,控十字盘模式选一标准那个就可以了,10分钟就能搞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