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看看配置

楼主(2013-09-21):
RT 求高手帮忙看看 不足的地方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打算用3S 5000MAH 30C电池

网友A:
什么意思?你都配出来了还要怎么配啊?就差电池和遥控器了

网友:
可以  加控 调试好直接fe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你都配出来了还要怎么配啊?就差电池和遥控器了

额 一年多没玩了 不知道这套配置是否合理

网友:
只要能飞起来就是合理的

网友:
浆太大了

网友:
分线板不要再买,阿福机架里有一个了。不过我劝LZ最好还是不要用分线板之类。

网友:
浆还是换好点的,楼上所说接线板还不要大电流造成短路

网友:
我用飞跃分线器,纽扣大小,很轻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