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载机闪掉高

楼主(2013-09-21):
求大师解;朋友帮配置650机,机架飞越,大彊h2云台、v2飞控、GPS,大彊图传、osd.现在试机发现有一轴闪掉高,就是往下一闪马上复位,请问是飞控问题吗?

网友A:
可能是一轴的电调出现故障了,把有故障的电调换到另一边试试,如果还是有问题就要换电调了,一个一个问题排除吧,你没有配置有没有视频,不好说。

网友B:
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一轴的电调出现故障了,把有故障的电调换到另一边试试,如果还是有问题就要换电调了,一个一个问 ...

我是新手,从前玩过精灵,朋友是经销商我问过他,他说有可能是v2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电调?

30A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从前玩过精灵,朋友是经销商我问过他,他说有可能是v2问题。

我认为是电调的问题,既然朋友是经销商,干脆整机送给他帮忙看看更好,少走弯路!

网友:
换电调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A电调。

不是大疆原厂电调,是要做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电调的问题,既然朋友是经销商,干脆整机送给他帮忙看看更好,少走弯路!

是呵,明天拿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疆原厂电调,是要做配对的。

是不是用大疆的电调配盘式电机了?是的话就要换电调了!

网友:
如果是飛控出問題?不會讓您一軸停一下又回復正常?
先檢查該軸、金插連接處是否有虛焊然後再檢查電調、電機、(這個一般肉眼沒辦法檢查)
只有對調試試看!如果別軸也有類似狀況發生問題點也就抓到了!

网友:
应该是电调问题

网友:
电调悲剧了

网友:
是电调的问题吗?
铂金也有问题飞腾也有问题
要用什么电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