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开心.带上MWC,带上手机.我们拿MWC当狗狗遛遛去.走到哪.MWC跟到哪,

楼主(2013-09-21):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杀人夜.一台四旋翼.像只小狗,跟着主人.呵呵.其实就当做是GPS定点及定高的综合测试

然后我老婆一直喋喋不休....路人....哎..

由于数传还没到.现在也还是在用蓝牙来给MWC引路...手机本来可以放口袋的.但是怕信号不好..还是举着吧.

晚上也就只能拍成这样了......

哥的交流群.有空多多交流: 138016855

加入信息:5imx:ID

网友A:
是不是利用超声波测跟踪、还是什么、呵呵看着很好玩

网友:
我饿了~~~        别吵啊~~~~啊! 看不到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利用超声波测跟踪、还是什么、呵呵看着很好玩

不是!是利用手机的GPS定位.的数据.传给飞控..告诉飞控要飞到那个点去..

所以它就可以一直跟着了!不过因为用的蓝牙当数传..所以不是很稳定..数传到后应该可以更给力.

网友:
利用手机的GPS定位.的数据.传给飞控..
定高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哈哈 飞碟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利用手机的GPS定位.的数据.传给飞控..告诉飞控要飞到那个点去..

所以它就可以一直跟着了!不过因 ...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怎么执行这样的传输

网友:
求楼主公布做法 我们学习下

网友B:
同九楼  想学习

网友C:
哈哈 故事 没看见你沧桑岁月的发型啊

网友:
不错要注意安全。

网友:
同问 什么飞控???

网友:
楼主,我的手机上怎么安装不了那个软件呢,显示应用程序未安装,求指教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加我进群啊   新手MWC......QQ5725471

网友D:
旁边那几个人也被装上飞控?跟着机子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九楼  想学习

好的.

就像我标题写的那样.我用的也只是开源飞控之一的MWC啦

然后从何说起呢!

要做到让MWC可以跟随你的手机.

A-从硬件上:
1- 您需要一套数传
2- 一个GPS定位模块
3- 高精的气压计
4- 已ROOT权限的安卓平台手机

B-从软件上:
1-安装手机版MWC的调参软件(EZ-GUI)
2-在MWC固件里开起.跟随功能的代码

C-调试方法
1- GPS定点测试
2- 定高测试
3- 定点+定高
4- 调试细节

先说硬件上的第一点数传吧!
A1-我的3DR数传现在还有些问题.所以现在我也只是拿蓝牙模块来实现数传功能.就是在飞控上安装一个蓝牙模块(TB上30块左右),然后手机上通过蓝牙配对后.就可以和MWC直接通讯了.方便外场调试及各种OOXX.
A2-即然想让你的MWC四旋翼跟着你.肯定需要定位的.那么就是用GPS了.原理就是把你手机的GPS定位参数,通过蓝牙或数传.传递给MWC飞控.告诉飞控你在什么位置.然后MWC飞控就按手机的位置.自动驾驶移动到指定的点上去.
A3-一个高精气压的模块是有必要的.或着你可以用低精气压调出高度能在安全的高度上...因为调试时..你总不想你的飞控冲着你的头飞过来吧.....安全第一.
A4-很多朋友反应说装不上EZ-GUI这个软件.很多就应该是手机没有提权.没有或得最高权限.这个问题我也只能提出.因为安卓手机每个型号几呼提升这ROOT的权限的方法可能都不一样.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然后来说软件吧!
B1-很多手机都可以在GOOGLE的安卓市场里直接搜到比如直搜(Multiwii EZ-GUI)

当你手机的蓝牙已经和MWC上的蓝牙配好对后.就可以按"连接飞控",连接了!接通后.里面很多参数都可以实时查看.几呼可以当成电脑上的地面站.但是就是没有视频接口查看功能.但是已经很强大了!以后出门想知道有没有星.有几颗.就这么看吧!还有很多很强大的功能.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感些一个位大神..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中文版的 Multiwii EZ-GUI 软件.他就是这个软件的汉化作者.再此我也要特此鸣谢 fryefryefrye 及 arvidwen 都是我们5imx的大神们.

B2- 在MWC固件里开起跟随的代码:在代码编缉器里的在config.h类里,按住CTRL+F,贴入 #define USE_MSP_WP  ,按Find查找,就可以找到这个代码段了.然后去掉此代码前面的注释符//,起用#define USE_MSP_WP 这句就可以了.其实在 Multiwii EZ-GUI 的GPS界面里有提示的.

好OK~.当硬件和软件都准备好了!
开始折腾吧~我们MWC就是两字..折腾

C1-GPS定点测试:这个是必需达成的一个要求.标准最好能定在1米范围内飘动.如果范围太大了.那就不叫跟随了.叫.........好吧.我也想不出一个词来了.范围大了一不安全,二你看着它都不知道它想跟谁去了!然后定点时.可以试一下推它偏离定点位时,在回到定点位的过程中有没有刷锅,有没有左右转得很严重的情况.如果有上面这些情况,是不安全和不合适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定好点后.你外力推它偏离定点位.它也可以很缓且不刷锅那样回到原点并定在那.比如下面我要贴的这个视频.前段时间做的失控返航的视频,失控后它自动驾驶回到HOEM起始点.并定在那.会位过程没有严重刷锅情况,

还有比如像前段时间这位朋友发的APM的定点效果.手推之类的还能稳定回到原位.

C2- 定高测试:就是调气压的PID,这个也是一个为了安全的步奏.如果定高不给力...当你的四旋翼找到你手机时,它就会轰隆隆的朝你飞过来,如果那高度正好是你头的高度......不知道你还觉得好玩么!一般能定在六七米以上高度..然后能控制得最低也低不到头上咯~安全就是了!

C3- 定点+定高 :其实为什么说要先测定点..因为定点给力后.你再去调气压.就会好调些..因为定点给力后.你气压在怎么不给力.最多就是个某些范围内直上直下的节奏......调起来更安全更效率

好了.当你觉得定点定高都在一定范围里可以接受了..然后就找个人不是太多的地方.先让你的四旋翼飞到安全高度后.定点定高一起开...开好了,你就可以在脱控的情况下.掏出你的手机,打开  Multiwii EZ-GUI  ,然后去到GPS里,点击跟随功能,
,然后你就能看到你的四旋翼屁颠屁颠的朝你飞过来了.然后你就带着它去你想去的地方吧.不要去树林子里啊..不要去那些GPS信号会被干扰的地方哦.面得没GPS后.就不懂它跟谁去了!

我现在寄希望于数传.这样应该就可以开住电单车.然后它在后面一路跟上了!呵呵!~~因为蓝牙的传输距离只有短短10米啊...

OK好了!祝大家调好爽飞.安全为重.有把握再这么干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就像我标题写的那样.我用的也只是开源飞控之一的MWC啦

谢谢分享   遗憾的是我不是安卓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故事 没看见你沧桑岁月的发型啊

哎..乌漆麻黑的地方..你还想见发型.
呵呵!本不想上这视频的.老婆大人那叫一个激动....

哎...下次应该AE掉这种不和协的......声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旁边那几个人也被装上飞控?跟着机子跑...

对!只要我们一出外场灰灰机.总有一群"被装了GPS"的人会开了跟随功能围过来的..你一点办法木有.还有朝你灰机丢石头的....

我...........

网友E:
EZ确实足够强大,功能不错,我一直玩的挺顺的,但弄了好几天跟随功能都没开启成,原因不明,航点、失控返航等所有其它的都好用,现在海盗3.01出了,就刷海盗了,MWC里没怎么调过PID,默认就够飞,海盗里调了,调的马马虎虎吧,反正悬停时也能拉来拉去,直线高速下降几乎不晃,比我在MWC里最稳时要好不少,也就懒得刷 回去了,但可气的是,海盗的跟随竟然 也没试验成,真是气愤,MWC里还有个问题是地面看电压,可能因为参考电压的问题,数不对,看不了,这两个问题促使我研究基本上算是等同于APM的海盗了....

我在MWC里用手机,一直用的3DR,直接接电脑也可以,也可以接上蓝牙连手机,不过要把蓝牙和地面端3DR焊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EZ确实足够强大,功能不错,我一直玩的挺顺的,但弄了好几天跟随功能都没开启成,原因不明,航点、失控返航 ...

正好了!
stststst1974

正想向你请教.我也刚入了3DR.但是发现不能接到MWC上.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有什么参数.需要怎么改造

网友E:
没啥吧,真理就是,没连上,怎么都连不上,连上一次发现以前那些注意事项都没用,怎么都能连上,怪了!!!!!
3DR首先 是两端,一个接电脑上,一个接飞控上,接电后绿灯常亮,表示两个3DR连接完成,这是第一步,如果成了,你可以打开APM地面站,只是用这个软件,不是说非要APM,打开后,不用连,点第三个,点3DR RADIO,里面会出现3DR设置,点加载设置,正常底下自动搜索,连接一会儿,正常想几声,就会把两边数据全显示出来,这时好像是红灯会闪,是在传输数据,两边数据应该是基本完全一样,记不准了,一般只需同时修改里面的波特率到你想的值,然后点保存设置,等一会就修改好了,也许你的就是115200,那就不用修改了,好像无论在MWC,还是海盗,都用这个值就行,后两个什么缺省什么的不要点,这是正常连接和修改,非正常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啥吧,真理就是,没连上,怎么都连不上,连上一次发现以前那些注意事项都没用,怎么都能连上,怪了!!! ...

目测是是我那3DR是坏的...二手的!~~自测试 机载端RX.TX短接供电.然后电脑USB端接串口助手后.发送数据~电脑端有数据闪动..接收端无响应.

配对是成功的.但是就是不传得数据.直  接 USB是可以的!

卖家也远程了!无解中..

退货.....~~浪费我时间 啊.....

网友(2013-12-29):
这老婆 挺有字全意识的 “喀喀。。砍”  不似溜狗样溜机机吧它在溜你

网友:
手机GPS精度不高吧?

网友:
谢谢LZ分享,, 很有趣的功能啊...

网友:
内容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是美德,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
貌似这个很好玩的样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