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4旋翼配置

楼主(2013-09-21):
想装个 四旋翼 用飞越650 机架 飞越狗台(或1987无刷
云台
) 挂狗3
图传
飞行时间想不小于20分钟 或 左右 用什么
电机
电调
电池
怎么配 效率高一些呢

网友A:
20分钟?不太好搞!
楼下解答。。。。

网友B:
狗3和云台的重量,自身的重量,电池的重量都要考虑进去,随着电池毫安量越大,电池的重量也越大,飞行时间不是1+1=2的,有可能是1+1=1.3或1.4 的时间,所以你整机的重量要考虑进去,我Y4起飞重量1200克用的4200毫安25C电池,飞13-14分钟电压还有9.8V,基本上是飞不起来了,而2200毫安的电池能飞7-8分钟,虽然电池毫安数差一半,但是飞行时间却也就相差3-5分钟,主要看你怎么用

楼主:
感觉 投入 几千元 就飞个 十分钟 甚至还不到十分钟 没意思啊 最少也要 15分钟 温柔飞 电池想用4S 5000MAH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