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MWC四旋翼飞得稳

楼主(2013-09-21):
MWC四旋翼。400机架,朗宇a2208,天行者20a,328p+GY86,仿apc8寸桨,3S1500mah锂电池,全机500克加电池630克,天六二代。可以飞11分钟对电池无伤害。开定高在半米内浮动。个人感觉很稳了,后来还改进了下,更稳了,没时间拍。
再发个PID的调法,我自己懒,直接用个表格写好函数,填P值,后面的I和D值自己算出来。用的是默认的比率。比如P=3,自己算出I=0.027,D=21

楼主:
第一次发视频,因为看了很多关于MWC的视频发现我的这个调得算是不错的。发出来大家交流交流,有不足的地方欢迎指出。

以前安装好,校准平衡后,再调遥控中位,在20平方的空间脱控超过15秒,很偶然的,现在 都没办法这么稳了。

2013年9月23日 九点半,试飞,终于脱控超过15秒了。哈哈。。。。。。

在调好的基础上,再做一步非必要的。因为GY-86电气性能的原因不能加电马上飞,加电等自检完,校准陀螺仪,按一下reast键重启,再校准一次陀螺仪。加电起飞。

网友A:
能飞那么久,我330机架,2212kv1000,20A,8045,3s1350ma,只能飞5-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那么久,我330机架,2212kv1000,20A,8045,3s1350ma,只能飞5-6分钟

看升空重量吧,按你的说法,估计有900克

网友:
mwc我的还在角落里歇着呢!有空再弄了!先向你学习!

网友B:
PID不能那么简单的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不能那么简单的计算吧...

有什么理论说法吗?以前也是各种尝试,累死了。干脆这么来,450的话,按默认,400机架的话,调小点,550的话,调大点。定高的话,参考重量和升力,与机架大小无关系。

9月29日写。以上调法有点错误,不好意思了。9月29日晚,实践证明,小机更是要调大PID,才能更稳定。

后面的见解暂时没见有错,如果有的话,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很稳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理论说法吗?以前也是各种尝试,累死了。干脆这么来,450的话,按默认,400机架的话,调小点,550的 ...

按照PID的理论来说你那样的算法是不科学的..可能你的参数正好符合你的机架而已..定高的话..mwc定高代码确实不给力..这个是硬伤...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PID的理论来说你那样的算法是不科学的..可能你的参数正好符合你的机架而已..定高的话..mwc定高代码确 ...

要不你按这方法实践一下,可能有惊喜呀。你什么配置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你按这方法实践一下,可能有惊喜呀。你什么配置呀?

我一向默认参数就可以飞的...450 400 还有大三轴小三轴

网友C:
mwc 的定高是个问题,以前自己D的450木质机架起飞800多g默认就很好飞,现在550机架重了定高就不给力。

网友D:
MWC默认参数能飞,但是不是很稳定,飘的厉害。后来看了PID理论以及计算公式,稍微理解了一点,但是调试还是不得行,只能说是比原先好多了。MWC定高的话感觉还不错吧,上次我飞到5米高是定高,上下波动不到半米,目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wc 的定高是个问题,以前自己D的450木质机架起飞800多g默认就很好飞,现在550机架重了定高就不给力。

重了的话,由于惯性在定高的时候比较笨重没有以前灵活的,可以调大点定高的P值,再按比率增加I和D的值。相信效果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MWC默认参数能飞,但是不是很稳定,飘的厉害。后来看了PID理论以及计算公式,稍微理解了一点,但是调试还是 ...

如果默认不稳定的话,就不是PID的调整能改好的了。应该从安装上找原因,MPU6050芯片在中心点了吗?遥控中心点调好了吗?,校准平衡了没?其实MWC对震动要求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了的话,由于惯性在定高的时候比较笨重没有以前灵活的,可以调大点定高的P值,再按比率增加I和D的值。相 ...

飞行没问题很稳就是定高不好使,定高在一米上下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没问题很稳就是定高不好使,定高在一米上下浮动。

j 是不是高精气压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j 是不是高精气压计?

是高精的,就连自动反航也是

网友E:
朗宇x2204 7寸桨 300轴距 3s/1300电池 起飞重量450克 普通航线才4-5分钟  郁闷的很啊

网友:
新手学习中,帮顶了

网友F:
怎么算啊,我全是默认的啊

网友G:
厉害!!想学怎么用 328p+GY86 做飞控!!求图解 或视频 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朗宇x2204 7寸桨 300轴距 3s/1300电池 起飞重量450克 普通航线才4-5分钟  郁闷的很啊

这电机效率可能低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想学怎么用 328p+GY86 做飞控!!求图解 或视频 解说!!

要是有心做,在群里或者QQ上问吧,没精力做分解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算啊,我全是默认的啊

默认也很好飞了。你想怎么样。就是乘除很简单的算法。

网友H:
你的PID调法很有创意,我按经验调的值和你也差不多,顶一个。就是一动摇杆就掉高,不知 该调什么,有好建议吗?状态是开自稳加定高,高精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高精的,就连自动反航也是

在电脑上看看气压计数值变化范围,我的在0.1以内的变化。如果用棉花包围好,还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PID调法很有创意,我按经验调的值和你也差不多,顶一个。就是一动摇杆就掉高,不知 该调什么,有好建议 ...

掉高问题,我发现有几个因素可以影响到:电磁干扰,温度影响,太阳直射,电池C数差点,你可以先在室内调试,减小环境对飞控的影响。你动摇杆不是动油门吧?我的气压PID是P=18 ,I和D按比率吧,定高很灵敏,容易跳。

网友H:
我是在室内飞的无风,动摇杆是指航向,俯仰和横滚,已经定高油门当然在中位,不动摇杆时的定高我很满意。你的P太夸张了,默认是6,我试过6-3没啥区别,D是0(不知为啥我所有的PID都是D为零比较好),回去调大点试试。我的是450朔料机架不带电池大概900克。跳是指一撞地面就会弹很高么?我以前俯仰和横滚的P太高时也有这现象,后来调低后好了不少但是还是会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在室内飞的无风,动摇杆是指航向,俯仰和横滚,已经定高油门当然在中位,不动摇杆时的定高我很满意。你 ...

看你的描述,应该就是P调小了,反应钝,我说的跳是,上下移动过快,不过只要做好防风之类的,减少气压计影响,效果就是半米内了。

网友I:
楼主,我的飞机飞起来后要是一只脚架碰到地面,就摇晃得很厉害,有时直接翻掉。还有次在空中不知怎么,受力不均,直接栽了,平衡性怎么这么差。MWC Mega 2560 飞控,450机架.该怎么调pid呢。你的pid调的多少啊,真的相当稳。能把你的调试界面截屏吗,我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的飞机飞起来后要是一只脚架碰到地面,就摇晃得很厉害,有时直接翻掉。还有次在空中不知怎么,受力 ...

按你说的,平衡性这么差,应该除了PID外,还有其它原因的吧。因为就算我用默认也这么稳的,不过我用默认的话,抗干扰会差点,风一吹,晃得厉害。机子在家上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的飞机飞起来后要是一只脚架碰到地面,就摇晃得很厉害,有时直接翻掉。还有次在空中不知怎么,受力 ...

你可以检查一下焊点,可能有虚焊

网友J:
请教达人,我的MWC板子,连接参调的时候,气压传感器是工作得好好的,但是实际飞行中,几乎就是没有定高,悬停中向下拖拽飞行器,毫无加油修正的反应,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达人,我的MWC板子,连接参调的时候,气压传感器是工作得好好的,但是实际飞行中,几乎就是没有定高,悬 ...

参调那里,灰色的小方块,brao那里点成灰白色,再点WRITE(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平衡性这么差,应该除了PID外,还有其它原因的吧。因为就算我用默认也这么稳的,不过我用默认的 ...

我把前两个P调成1.5的,卖家的视频是调到1-5,没用默认参数,飞还是不晃,要是一只脚碰到地面,或者受力不均就很晃,感觉是恢复平衡时的角度太大,应该不是机器的问题。你说风一吹就晃,是不是气压计上没盖海绵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参调那里,灰色的小方块,brao那里点成灰白色,再点WRITE(保存).

谢谢回复,这是最基本的设置,已经点了,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默认不稳定的话,就不是PID的调整能改好的了。应该从安装上找原因,MPU6050芯片在中心点了吗?遥控中 ...

为什么默认会稳定呢?机架不同,重心不同,载重不同。毕竟默认参数只是个参考。我买的是成品,不是自己焊接的。遥控中点肯定调试了啊。

网友:
内容我是冲着mwc来的,我调不好,郁闷死了,Lz可否指导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算啊,我全是默认的啊

上个PID算法大家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的飞机飞起来后要是一只脚架碰到地面,就摇晃得很厉害,有时直接翻掉。还有次在空中不知怎么,受力 ...

450机架 一般是这么配的,电机2212 1000KV 3S电池 10寸桨。按飞控参数默认就行,调大调小都是异类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回复,这是最基本的设置,已经点了,没用。

刚上传了我的PID参数,和我的PID比率算法。不一定是正确,只是参考。

楼主:
安装是有窍门的,以四旋翼为例,四个电机提供升力,他们的直线交叉点就是力中心,重心要尽量在那个点上。做为感应器的MPU6050更要在那个点上。只有这样安装,才能在理论上达到平衡。飞控的算法和飞行器结构才完全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默认会稳定呢?机架不同,重心不同,载重不同。毕竟默认参数只是个参考。我买的是成品,不是自己焊 ...

安装是有窍门的,以四旋翼为例,四个电机提供升力,他们的直线交叉点就是力中心,重心要尽量在那个点上。做为感应器的MPU6050更要在那个点上。只有这样安装,才能在理论上达到平衡。飞控的算法和飞行器结构才完全配合。
请理解我前面的回复,我说了在安装上找原因。你说的机架不同,重心不同,载重不同,就是我说的安装上的事情。我说的安装包括了机架安装,电机安装,电池安装和飞控安装。

网友I:
引用 楼主:
450机架 一般是这么配的,电机2212 1000KV 3S电池 10寸桨。按飞控参数默认就行,调大调小都是异类的玩法。 ...

我的是1200KV的电机,跟1000KV的差别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的是1200KV的电机,跟1000KV的差别大吗?

我是1400kv的,好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是1200KV的电机,跟1000KV的差别大吗?

1200 和1000能感觉到区别的,把PID调小一点,也就行了。我想写点我的理论出来,怕你看着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1400kv的,好暴力

1400和1000区别很大了,按默认的话,会感觉到机子会突然上窜,或者加油门的时候很难控制,总的来说灵敏过头了。有几种方法可以改装,调PID,改8寸桨,上2S电池。不过经验不足的话,还是调PID吧,不用花钱换东西。

网友I:
引用 楼主:
1200 和1000能感觉到区别的,把PID调小一点,也就行了。我想写点我的理论出来,怕你看着烦。

但是机架是450的,综合起来该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但是机架是450的,综合起来该怎么改?

默认参数就是450机架,1000KV,现在KV大了,表现出来的效果就是,比标准的反应要强烈一点,所以把P值调小一点,每次调小0.3测试比较,I和D值按比例缩小。这样就可以调出默认的效果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默认参数就是450机架,1000KV,现在KV大了,表现出来的效果就是,比标准的反应要强烈一点,所以把P值调 ...

我跟着卖家的教程调的,调到了1.4,但是I和D没调,怎么换算?

网友K:
楼主我的是450机架。X2212朗宇980KV的。四和一电调。我吧我所有问题说给你帮忙哈。每次出去试飞着个电调都的从新校准。很麻烦。成功起飞在空中就好像不听使唤一样到处飞。你帮忙看看是哪里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跟着卖家的教程调的,调到了1.4,但是I和D没调,怎么换算?

你从我一楼那下载那个PID比率的表,只填P值,它会自动算出I和D值。按你的情况,你只要比默认值小0.3就可以了。不可能小于2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的是450机架。X2212朗宇980KV的。四和一电调。我吧我所有问题说给你帮忙哈。每次出去试飞着个电调都的 ...

你的电调为什么每次都要校准?还有到处飞的情况,太常见了。你说清楚点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从我一楼那下载那个PID比率的表,只填P值,它会自动算出I和D值。按你的情况,你只要比默认值小0.3就可以 ...

只是ROLL和PITCHT的要调吧,其他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是ROLL和PITCHT的要调吧,其他不用改?

是的。其它先用默认,

网友L:
新人刚入手了  mega1.0   不会用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人刚入手了  mega1.0   不会用求教

叫商家给一份说明书喂。

网友M:
这个很受教,下载了感谢下楼主,回家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很受教,下载了感谢下楼主,回家继续折腾

老前辈了,07年注册的。

网友N:
额...怎么确定P值

楼主:
引用 网友N:
额...怎么确定P值

以默认参数为标准,靠经验来调试合适的P值。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叫商家给一份说明书喂。

慢慢来吧  你能加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慢慢来吧  你能加我吗?

QQ358108974。可以呀。

网友O:
引用 网友C:
mwc 的定高是个问题,以前自己D的450木质机架起飞800多g默认就很好飞,现在550机架重了定高就不给力。

定高不好说。我用高配版,今年8月那个程序,飞的时候离地面大约60~70CM,开定高后,好稳好稳,上下几乎没有浮动(虽然会横着挪)。但是再飞就找不到那个感觉了。我的是450.

网友:
引用 网友O:
定高不好说。我用高配版,今年8月那个程序,飞的时候离地面大约60~70CM,开定高后,好稳好稳,上下几乎没 ...

机架越轻定高就越好越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定高不好说。我用高配版,今年8月那个程序,飞的时候离地面大约60~70CM,开定高后,好稳好稳,上下几乎没 ...

这个离地距离对四旋翼有一定的定高作用,就比如离地越近,受到地面的反作用力越大,用电越小的。开定高后更加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向默认参数就可以飞的...450 400 还有大三轴小三轴

你好,之前我说法有点错误,以前认为机架小调小PID,其实实践中刚好相反,小机子应该调大PID才能更稳。也就是用我的文件中的算法,把PID调整成P=5,自动算出I和D填上,真的比默认稳定很多,遥控的时候也没有这么灵活难控。有空再上个视频,可以在控制在一米的小圆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PID的理论来说你那样的算法是不科学的..可能你的参数正好符合你的机架而已..定高的话..mwc定高代码确 ...

今天试着把PID调成默认的1.5倍数值后,发现稳定性上升了。以前的轻微抖动都没有了,遥控没有那么灵活。你试试看。

网友I(2013-10-27):
你好,我向左右前后打方向的时候飞机就掉高度,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向左右前后打方向的时候飞机就掉高度,怎么调

这个很正常的,如果快·速左右前后打方向掉高度就要调调。因为打方向的同时,加点油门才能不掉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很正常的,如果快·速左右前后打方向掉高度就要调调。因为打方向的同时,加点油门才能不掉的。

我打方向的时候加油门它有一直往上飞,只加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打方向的时候加油门它有一直往上飞,只加了一点

这样的话,要调整一下油门曲线。在PID调试软件里这个地方

网友P:
其实我觉得稳是一个考虑因素,可靠性也必须考虑,不然遇到空中失控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我觉得稳是一个考虑因素,可靠性也必须考虑,不然遇到空中失控就完了

是呀

网友Q:
曾经也想mwc可是不会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曾经也想mwc可是不会调试

确实一步步都要自己研究才行。有人指导容易得多

网友(2014-02-19):
朗宇电机力效高,所以才能飞这么久阿

网友R:
您好,我也是刚入航模没多久的一名新手。我的四轴起飞的时候总是不稳,总要斜着飘一段距离才能起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求指教,谢谢。我qq,757527960

楼主:
引用 网友R:
您好,我也是刚入航模没多久的一名新手。我的四轴起飞的时候总是不稳,总要斜着飘一段距离才能起来。想问问 ...

放平机子,加油门要迅速点,让四轴离地,就不会 斜着   了。一般我们起飞也会 一下的。

网友:
lz,求教根据P值如何计算I和D?

网友:
看到了,真心受教,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