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25轰炸机重心问题

楼主(2013-09-21):
新装一架1.6米白切B-25轰炸机,各方面调试好,重心在机翼碳杆位置

今天试飞,襟翼打到30%位置,加满油门,本想速度到一定程度会自主抬离地面,但滑出一段距离后没见抬头趋势,便拉杆。谁知飞机猛地抬头做了个筋斗倒扣下来

机首都烂了,晕,好在摔得还算不惨,已经修复。想复飞心里无底

不知双发的是否重心还得前移,还是其他设置不行,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重心在靠前一点

网友A:
初次上天在地面情况允许的前提下,起飞勿开襟翼,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飞机的正常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次上天在地面情况允许的前提下,起飞勿开襟翼,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飞机的正常状态

o哦,那重心是否要提前一点

我把2200的电池放在原来电池仓时,飞机的重心就在机翼前缘2cm处,刚装好机时还特意将电池后移了

不知道按照原来电池仓放置会不会好点,

楼主:
求有此机的大侠给个重心位,是否在碳杆位置,还是再前移,大概移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