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SG使用5号镍氢电池不用破坏14SG电池盖的方法。

楼主(2013-09-21):
这是5节电池的排法,当然电池要焊接在一起的,右边的电池要有15°的角度。这样就不用破坏14SG的电池盖了。

网友:
果断换锂铁,镍氢充电太TM慢了……

网友A:
楼主不是一般的蛋疼。这个年代不用锂铁 时间根本不够用啊

网友:
咦 ,  我的电池好像和你的一样 一样的 。我只有4节 。

网友:
爱乐普容量1900,原装电池1800,都是镍氢,没必要折腾

网友:
爱乐普2100,很好,做个转接头直接b6充电,镍氢不怕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一般的蛋疼。这个年代不用锂铁 时间根本不够用啊

原装电池够用了,我是看到有模友用5号电池把14SG电池盖破坏了有点可惜所以发个贴。

网友:
去买锂铁电池好,充电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池够用了,我是看到有模友用5号电池把14SG电池盖破坏了有点可惜所以发个贴。

原装。。。充电太慢了啊

网友:
铁锂充电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充电太慢了啊

我用B6充,电流调到3.6A半小时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B6充,电流调到3.6A半小时OK。

充了快死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