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图传的问题,请各位多指教!

楼主(2013-09-22):
载机:好小子1720

现在图传都有很多品牌和带宽不同
罗美-柏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当然了还有欧姆威图传

看了很多的帖子 发现有很多老手都是混搭、比如发射用罗美、接收用柏通。效果不错,当然我还没入手图传,脑子里都只是理论的东西、请大家勿骂!
我是在云南、海拔高、我的飞场附近有个雷达站、而且山多、山高,真是对图传选择方面费尽心思、本人不是特别有米之人,不能随便跟风买图传 买了又换、伤不起。。只想请教一下大家 对于图传的接收和发射应该怎么选择?我的控是JR的XG8(2.4G-DMSS)、当然为了传输距离的增加 以后肯定要上平板定向的。。请各位有经验的老师们多多给予指导,该怎样搭配发射和接收、感谢各位的指教!

QQ:310177767

楼主:
最近看中了罗美1.2-1000mW的图传 但是价格也比柏通高得多了。。但是如果真的效果不错的话 多花这点钱也是值得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
2.4G图传也不错

网友:
买5.8G的吧

网友:
LZ看样是要远航程的,楼上的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了

网友:
1.2G好,要布局好久不会干扰

网友:
建议卖控换图传,呵呵

网友A:
1.2G貌似干扰机场雷达!
建议用5.8G图传,或者改433,用2.4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貌似干扰机场雷达!
建议用5.8G图传,或者改433,用2.4G图传

改433?你的意思是遥控用切糕?然后这样我的发射频率就会变成433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433?你的意思是遥控用切糕?然后这样我的发射频率就会变成433了?

对,不过不一定要用切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过不一定要用切糕!

为什么呢?我可以用H的数传433 不也一样么??

楼主:
看样子大家说法都不一哦  个人感觉嘛。。5.8G的图传带宽是要高一点。但是要飞远就成问题了。要远航肯定要改我的控了  433增程,这样就像那位兄弟说的一样 我的发射频率就变了  就不是2.4G了。这个时候可以考虑1.2或2.4的图传。。大家觉得呢?

网友:
买罗美不会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我可以用H的数传433 不也一样么??

如果你用H飞控可以用H的433,如果你用A可以用A的433,你也可以用切糕,现在又好多433,看你喜好了~~~

网友:
附近有雷达站,你用1.2G的是等人家来找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H飞控可以用H的433,如果你用A可以用A的433,你也可以用切糕,现在又好多433,看你喜好了~~~

H的433用的是转发模式。。我心里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不稳妥的样子!

网友(2013-11-29):
5.8G 400mW飞出去17公里、高度500米图像还看得清,关键是传播线路不能有遮挡。

要么找个制高点、要么想办法把天线架高。

网友:
我也新手,潜水看了和多,说下我的看法,大神勿喷建议LZ可以看看精华帖,关于天线等等这些基础问题。
遥控:可以2.4G+增程或者433.
图传:1.2G穿透性好,距离远,5.8穿透差些
如果是2.4控,5.8G先可以近距离玩玩,不用买太大功率的,越大虚标越严重,1.2G图传和2.4G搭配的话,需要加功放和低通滤波器,不过就算这样也会对图传距离有一定影响
如果是433,可以1.2G+AAT(有条件的话,也有DIY的AAT,LZ可以论坛查询下)然后转成5.8传给接收机。这样比较完美,遥控器不会对1.2G有影响。不过嘛,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