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的第二架飞机~~~有点问题请教老师们。。。

楼主(2013-09-22):
入魔做的第一架KT飞翼,由于重心没有掌握好,首飞首炸,后转玩多旋翼,玩了一段时间后,由于每天工作没时间飞,就晚上那点时间,看家里还有点KT板,就动手作了架翼展1.55的KT天行者,制作过程就不上图了,由于做的时候尾杆的加强杆用的是鱼竿,加上后面固定方向舵的那块用的热熔胶比较多,所以拿起飞机来老是感觉后面沉。。配置2814  1000KV     40A     10寸浆,

请教老师们,这货的重心怎么找,如果后面沉的话,会对重心有什么影响,该怎么去调试呢?配置飞这飞机应该没问题吧?
下面上图,

这货能飞吗??在飞不起来,打击就太大了。。。

网友:
直翼的重心一般是机翼前1/3,飞机做的不错,用图纸的吗?

网友A:
看起来飞机做的还不错,应该能飞。把电池放在机头尽量靠前的位置,实在不行就用大容量电池,再不行就想想尾部有什么可以减轻重量的地方。
重心应该在机翼前缘30%的位置,你把电视放在机头,然后用一手伸出一根手指但在机翼两端30%处,桨飞机提起离地,看看机身是否水平于底面。

网友B:
大哥有没图纸的小弟也想做一架

网友:
主要看到机翼 问是否蒙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有没图纸的小弟也想做一架

有的,晚上图纸发给你啊,现在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飞机做的还不错,应该能飞。把电池放在机头尽量靠前的位置,实在不行就用大容量电池,再不行就想想尾 ...

谢谢啦,晚上回家试试看!

网友:
动手能力好

网友:
可以飞的

网友:
不错不错,非常漂亮~~我昨天晚上还在打印这套图纸,准备做一架国庆去飞呢~

网友:
你的空机 重多少?

网友:
机翼的1/3的地方!!!

网友:
楼主来个这个飞机的图纸好不,1658978694@qq.com

网友:
飞机做的真不错,顶一个

网友:
给俺来一套呗,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