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11.1v电池胡搞瞎搞篇

楼主(2013-09-22):
3s 11.1v电池胡搞瞎搞篇
我正在自杀模式中(此为错误的试范小朋友千万别学)不然后果自负
话说狮牌 3s 5200mah 说明中最大只能用1A充电(建议是0.5a)
这鬼东西我按照规定每次一充电就是6~8个钟!折腾外加蛋疼
这次真的火了!
管它啥规定决定用3C充电 15.6A 狂灌,
为什么会这样干呢?主因是因为该电池第一片电池压差太大,造成每次飞四旋翼时总是不到四分钟就报警了BB(设定3.6V),因为BB响是靠每组电池低于设定值就会BB叫,但其他二组电压还有3.8V以上(负载状况下),明显第一片电池不够给力了,另该电池已经飞超过70趟了吧!
此次测试想说搞坏了也就算了没差,
本来就想丢掉的电池刚刚好就来个极限测试胡搞瞎搞一翻
先来个3C充电,充完马上拿去三楼室内飞四旋翼测试,把BB响设定到3V报警
一直停悬着,1分钟2分钟3分钟...........直到9分钟
第一片电池3.2V  第二片电池3.5V  第三片电池3.5V 好了下降
等待10分钟再一次3C充电,充入约3500mah左右.....
以上重复5次后.......
说也奇怪本来我第一个电池片跟第二及第三个电池片总是相差约0.5V
给我这样乱搞后竟然电压现在都一样了,3.5v报响 下来等冷却后量测三组电压3.73v都一样且现在还可以充进3800mah
这是啥!状况xd....百思不解

网友:
锂电池这东西搞不明白

网友:
这都行啊

网友A:
电池充放电就是化学反应过程,这过程有时会变的

网友B:
大电流激活了失活的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放电就是化学反应过程,这过程有时会变的

電池微溫,還好沒有給我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激活了失活的离子

還好只是激活了,不是當場爆炸

网友:
电池放电都会热的  我的5200的电池 在船上跑 20分钟 就鼓了!! 温度大概在40   50 左右!!   冷就不鼓了!!

网友C:
3C充电时电池温度如何?无明显温升就再加大电流,期待LZ测试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C充电时电池温度如何?无明显温升就再加大电流,期待LZ测试报告!

很想再加大試試!
2c感覺沒啥溫度、3c微溫(下次拿溫度計試一下)、
其實我是想做到40a充電看看power是否給力,另也可以試試充電器到底能不能40a充電
看來要把電池裝到防爆袋才可以這樣亂搞,畢竟這電池不是高c充電用的!
不過我會拿8c充電的電池測試,該顆電池太久沒用了可能需要先活化一下。

网友:
一分给你,一份给我,我的电池是自己DIY的忽略了充电限制电流直接4A上,结果发现滞空时间明显不行了,而且只能冲进大约一千多好的电量,后来看了一下电池从点的限制电流0.5C啊,后来只能给他用500毫安的电流来冲,重复几次电池居然活过来了,电视不平衡的现象没有楼主说的有神奇的改变

网友:
楼主应该是歪打正着了,恭喜

网友:
这种垃圾电池就别用了。。
连1C充电都到不了,唉

网友:
打通任督二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