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450首飞,几个问题问一下大家

楼主(2013-09-22):
2013年9月25日更新:
今日收到4颗辉胜MG90金属舵机,一共是24美元,一颗6美元,感觉还算是合理的价格。我想辉胜起码要比山寨货好点吧,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虚位控制也很好,参见60楼更新: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43266&pid=10857242

2013年9月22日更新:
今天发现舵机中立点又跑了,而此时控上的所有trim和end point都是默认值。为了进一步确定问题,用电吹风对舵机在通电状态下加热,结果舵机臂居然真的慢慢的运动。三颗当中的两颗都是这样,说明舵机的热稳定性太差。之前只听说过陀螺仪有温漂的问题,没想到我人品太好,舵机也出现了温漂。。。

决定购入辉胜MG90替换原有的山寨舵机作为斜盘舵机使用。

2013年8月2日在HobbyKing USA仓库下单,8月7号送到,然后就开始装机,期间遇到各种问题,直到昨天,也就是9月20号才正式首飞。这里是之前所有与该机相关的帖子:

2013-08-09  本来高高兴兴的装机,结果。。。
2013-08-22  请问这样是不是就没有双桨了?
2013-08-27  有副翼450是配GY401好还是GY520好?
2013-09-07  大家帮忙看看我这个尾舵机固定支架问题大不大?
2013-09-12  请问两片大桨桨尖到尾管的垂直距离都是一致的么?
2013-09-17  向大家咨询一下大桨转速问题

在此首先感谢所有给与我帮助的朋友们,谢谢!

下面开始正题。

问题1:振动

昨天下午把这台有副翼450带到飞场去飞。以前都选择草地,但几乎每次稍微着陆重一点尾桨都会打地,结果就是尾轴弯、尾轴轴承径向虚位增大。所以昨天果断选择公园角落的一条车道试飞。一开始推油门,感觉推到快70%了飞机都起不来,于是决定调整油门曲线。说到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机机的配置:

电调:Neodym 40A (不知名品牌山寨货,但口碑还可以)
电机:山寨绿皮4000KV电机
电机齿:13T直齿
大齿盘:150T直齿
斜盘舵机:ZD S0009M 9克金属齿轮舵机(山寨货)
锁尾舵机:KST 215MG
陀螺仪:Futaba GY520
接收:富斯8通接收机
控:富斯9通
电池:无牌3S 25C 2200mah

相关设置
油门曲线:0-35%-50%-65%-75%
螺距曲线:0-4-6-7-10
陀螺仪感度:非锁尾模式80,锁尾模式80. 控设置在锁尾模式。

之所以油门曲线设这么低是怕转速过高射桨。结果现在看来这款电机也没那么厉害,所以果断把油门曲线改回一开始的设置:0-45%-65%-80%-90%,螺距曲线不变。这下可以飞起来了,但是总感觉起飞之前振动比较厉害,飞起来之后能看到垂直尾翼有虚影,一开始还有金鱼尾。于是把陀螺仪感度降低到50,金鱼尾没有了,但垂尾依然有虚影。我的垂尾最下方有个球,可以看到球的虚影,那应该是比较严重了。后来因为风大(最近风一直很大,最大可达22km/h),于是慢慢降落。这才发现风大的时候如果转速不高而且木有负螺距的话则机机很容易被风吹高。幸好我有飞mcpx和N小时模拟器的经验,慢慢收油平稳降落在草地。

后来打算继续飞,结果发现电机轴居然打滑了,再仔细一看,我kao,固定电机轴和转子的那颗沉头螺丝居然松了。。。因为没带工具,只好收工回家。往返40公里啊啊!!!!

回到家把那颗螺丝拆下来,居然。。居然根本没上螺丝胶!!好吧,我该意料到的,谁让我买山寨货呢?于是紧固螺丝,再继续检查其他问题。经过排查,发现尾轴虽然没弯,但是用手拨动尾轴能感觉到在径向上有旷量(或者是虚位?反正就那么回事),正是这个旷量导致了尾轴不同心,进而贡献了一部分振动(不排除还有其它问题)。而这应该是由于上次测试尾巴振动时,尾桨高速打地造成的损伤。在换了不同垫片之后,决定放弃折腾,换上之前新买的备用尾波箱中的轴承,这下旷量没了,轴的同心度也更高了。今天中午手痒,于是把机机拿出来在室内不到2m x 2m的面积当中做了振动测试,感觉好像比昨天好点,但还是拍了段视频,希望大家给看看。

因为在室内测试,有点紧张,所以机机比较飘,不过基本可能看到振动情况: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机机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摆动,是大桨没甩直的原因么?但为什么最后关油门转速降低时也会抖呢?而且貌似熄火之后不动他,等大桨完全停止再重新推油还是会抖一下,难道这也是桨没甩直?

问题2:富斯9的数据漂移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具体来讲就是今天把中立点用subtrim调好之后,斜盘也平了,但过一天再开机发现斜盘不平了。。。昨天去飞场飞就是这样,而且是三颗斜盘舵机中立点全部漂移。于是我把所有的subtrim和end point全部复位,这时升降舵舵臂不水平。用subtrim把升降舵调至水平,关机。今天再次开机,发现副翼和螺距舵机水平,中立点没变,但是升降舵又变了,我kao。现在的结论是,只要不用subtrim就没事,只要一用subtrim下次开机很大可能性会偏。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之前怀疑是舵机问题,现在还真不确定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同样的情况?真的很烦人啊。

谢谢各位!

网友A:
早上顶帖。  楼主还记得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上顶帖。  楼主还记得我不

哈哈,当然记得,上海的哥们嘛。你也换头像了。。

网友B:
照片拍得好啊

网友C:
垃圾菜鸟路过帮顶一下! ···   LZ这台HK450的路程貌似确实有点艰难! ···

网友D:
但是有那么干净漂亮的飞场 过程艰难点不算什么
以后进步一定神速的

网友E:
因为没带工具,只好收工回家。往返40公里啊啊!!!!远水路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拍得好啊

哈哈,后期稍微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菜鸟路过帮顶一下! ···   LZ这台HK450的路程貌似确实有点艰难! ···

相当坎坷。。不过看看我装飞越450的帖子(飞越450终于装好了,上几张照片吧),你就知道这不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有那么干净漂亮的飞场 过程艰难点不算什么
以后进步一定神速的

托您吉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没带工具,只好收工回家。往返40公里啊啊!!!!远水路啊!

其实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公园,但这里是我觉得最合适的,面积大而且基本没人。。

网友:
  有副翼的JJ , 很难飞!

网友:
富斯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固件。富斯的制式比较老,就是说只要和接收对频过的,你开了发射,不管是哪个模型的数据,都会对上,而且还会对数据造成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