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副油针的调整

楼主(2013-09-22):
求救,新买的油车 ,主副油针被调乱了,无法正常启动,启动后几秒就又灭了,主副油针该调到什么位置最合适

网友A:
1:论坛搜索发动机调试贴
2:油针没有固定的位置
3:建议别做伸手党,具体参看第一条

网友B:
据说是:轻轻关死 全部 油针,,然后 都 打开 2圈。。。

网友C:
论坛中很多这样的贴子。
帮你找了张图。

网友D:
乐趣兄:
(1) 新发动机最好先记录原主副油针圈数备用。
(2) 如弄乱了又不知怎调,可先全旋入后再旋出3圈,按反应再粗调加减每次1/2圈。
(3) 看差不多了再微调每次1/8圈。
(4) 换用不同燃油要另做微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900
欢迎入魔
陈伯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E:
刚入电车,大脚和越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