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T14SG摇杆中立点问题

楼主(2013-09-22):
我是新手刚入了t14SG,發生T14SG摇杆中立点這問題,求高手幫忙一下
新設一個模型
看PIT曲線有點怪
再看看通道狀況油門搖桿桿中立時沒有歸零
搖桿作了校正
然後試一下微調,可以歸零
但上下右不對
真奇怪,求前輩指導一下
1.油门摇杆中立点,通道不归零

pit曲线初始值不是一直线

初始值第二画面,-30%值是否不对?(我没改过,这画面也改不了)

摇杆校正后,在用微调功能,可以归零

但油门摇杆上下线又不对了...

网友:
我的是0%,不是-30%

网友:
你调NORMAL 和IDE 螺距时,舵机能动吗?我的切油门锁定后,调这两个曲线舵机都没反应。我也刚入14SG

网友A:
先恢复出厂设置再校准吧

网友:
我也入手不久     希望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B:
http://photo.5imx.com/up/forum/2 ...
首先楼主,因为你的悬停螺距微调旋功能的旋钮是开启的,而且现在那个旋钮就是LD,而你的LD旋钮不在中位,所以整个螺距曲线的中位被下拉了,所以油门中位的时候螺距不在中位。而且另外一个在油门曲线功能内部的悬停油门微调的旋钮也在中位,所以你的油门也没有归零。所以你要想恢复原位,要么就将这个功能关闭,也就是LD前面那个ON改成INH,要么,就将LD旋钮旋转到中位,这样螺距曲线就正确的是条斜线了。另外,油门曲线也有相同的一个悬停油门微调功能,同样默认设定了一个旋钮。同样的,要么关闭,要么旋钮归零。
至于副翼为什么不在中位,原因必然是因为你设定了辅助微调,所以油门为零时副翼升降螺距都不为零

网友C:
请把第三张图里面的ACT ON,改成ACT OFF 或者ACC INT(很久没摸FUTABA)
这是是启动微调旋钮来调整油门或者螺距的中立点的
一般直升机用来做悬停的油门或者螺距的微调,如果不习惯这样操作,建议关闭这个功能,不然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14SG和T8FG很多地方通用,不熟悉可以在论坛找T8FG的中文说明书,里面有讲到

网友B:
14SG的这些功能完全可以参照T8FG的说明书对照,功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楼主,因为你的悬停螺距微调旋 ...

谢谢你,我晚上回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的这些功能完全可以参照T8FG的说明书对照,功能是相同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恢复出厂设置再校准吧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把第三张图里面的ACT ON,改成ACT OFF 或者ACC INT(很久没摸FUTABA)
这是是启动微调旋钮来调整油门或者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楼主,因为你的悬停螺距微调旋 ...

刚刚按你的指导设置一次,把LD及RD二微调旋钮转至中立点,并检查的其他微调设定,果然就是前辈说的问题
问题解决了
也对于14SG控的一些细节功能原理又更一层的了解
新手的基础弱,说明书看不太懂,有前辈指点一下就豁然开朗..
真是太感谢了

再次感谢你详细的说明,

此外,请教前辈
我的还控未做任何设置时,

看通道六,
normal时,陀螺的数值为95
idel 1,2,3时,陀螺的数值为59

但看陀螺感度设定
normal时,陀螺的感度为80
idel 1,2,3时,陀螺的数值为50

这样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按你的指导设置一次,把LD及RD二微调旋钮转至中立点,并检查的其他微调设定,果然就是前辈说的问题
问题 ...

感度通道是第五通道而不是第六通道。14SG支持CGY750陀螺仪,所以连接CGY750的话可以在遥控器上直接设置三轴感度,所以菜单内会出现三个轴的感度设定项目,但是当你连接单轴陀螺时只有RUD的感度是有效的。感度的模式一般都是是AVCS(锁尾)模式(新手用陀螺仪的非锁尾模式也就是normal模式的话你会很难控制的),数值是逐步调大到尾部抖动然后回退到刚好不出现摆尾现象为最佳。但是不同机型不同震动情况不同陀螺仪的设置数值都会不同,情参照你所用的陀螺仪说明书的初始推荐数值进行调整。一般情况下飞行模式NORMAL的感度会高于IDEL模式,主要原因是特技模式下震动和转速都转速都高了,所以降低感度是有必要的,即使在低一点的感度下,当转速够高的情况下锁尾效果也不会比NORMAL模式下差。
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参考数值的话感度初始值我都是从AVCS 45%开始调整,逐步增加,增加到开始出现摆尾现象就减小到刚好不摆尾数值为最佳.如果45%就已经摆尾那么就减小到不摆尾为止。当然数值不用非常精确,差个10%无所谓的。不同陀螺的默认数值不同,请看说明书。

网友:
把 ACT  的 ON改成  IN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通道是第五通道而不是第六通道。14SG支持CGY750陀螺仪,所以连接CGY750的话可以在遥控器上直接设置三 ...

谢谢,努力看说明书仔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