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iation和Devo8的问题

楼主(2013-09-22):
打开Deviation主页有这样一个信息:WARNING: The 3.0.0 release of Deviation will not work on recent Devo8 transmitters (labeled as 1.0A or 1.0B).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nightly builds of Deviation for these transmitters请问Devo8到底能不能装3.0.0版本啊?知道的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新版本的(标签是1.0A 或者 1.0B的)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的(标签是1.0A 或者 1.0B的)不能用

这个标签在哪里看啊?

网友:
华又搞控升级?开始封杀国外一控多机固件

网友:
过来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标签在哪里看啊?

不知道,我没有D8.。。。看看控背面有么?或者是开机后看看版本信息之类的

网友:
拿分打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