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环球飞T45重心在哪里?

楼主(2013-09-22):
看环球飞给的产品重心在机身上方两个进气口的后端,论坛里有人说在两个进气口的中间,恳请飞过的大神指点一下重心的位置

网友:
俺飞这个还真没注意重心在哪,反正电池仓放块3S2200电池刚好,4S的头稍重

网友A:
在上面两个进气口中间就可以,涵道机重心可以稍微靠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面两个进气口中间就可以,涵道机重心可以稍微靠前

我装上3s2200的电池,粗测重心在两个小耳朵的后边缘,是不是靠后了?不敢上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装上3s2200的电池,粗测重心在两个小耳朵的后边缘,是不是靠后了?不敢上天。。。

有点靠后,飞应该可以飞的,不行就加点配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靠后,飞应该可以飞的,不行就加点配重吧。

改了一下电池仓 位置差不多了

网友B:
中心在顶上2个红壳子中间偏后1cm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在顶上2个红壳子中间偏后1cm的位置。

多谢!

网友:
其实,不仅要飞好飞机,还应该拿稳手中的摄像机,不要把视频拍的一团糟,虽然我们做不到那么专业,但是拿稳一点也不枉拍摄,才对得起观众

以上凑字

网友:
红壳子中间偏后1cm的位置。

网友:
后起落架前2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