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朗宇2216搭配桨的问题~ 进来看下下~~

楼主(2013-09-22):
1、X2216 KV1100用11寸慢速桨会不会很吃力过热?
2、X2216 KV880是不是用11寸与10寸都不太吃力?
3、A2216 KV1250用10寸桨会不会很吃力过热~~ 谢谢各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
不会过热么?? KV1100用11寸浆~~

网友B:
还要看你的电池怎么选,是2s 还是3s

网友C:
A2216 KV1250用10寸桨会不会很吃力过热~~ 谢谢各位啦 我用1047浆可以,全油门时间别太长

网友D:
我2212 1250 用9寸桨

网友E:
X2216 KV880 3S电池用11寸或10寸,是效率最高的组合

网友F:
我是x2216,kv1250,一直用的1060桨,飞1.4塞斯纳
用9050明显动力不足

网友G:
1,會.建議用1047.
2,合適.
3,會.建議用9060.

网友H:
1. 3S电池的话,不应该这样搭配,慢速桨工作在高速下的效率非常低,负载相当大,设备会烧坏。
2. 3S电池的话,最大可以上到12寸直驱桨,或者11寸慢速桨,转速低效率高,适合慢速练习机和3D机,不适合对速度要求较高的机型。
3. 不要用10寸慢速桨,设备会烧坏,可以用9~10寸直驱或快^速桨。

网友I:
进来看一下

网友J:
呵呵 我2217 还是1400 KV 电机 用1070 浆 起飞全油 声音有点吓人了 不过飞起来的话 半油 刚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