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问下手机上的gps可以拆下来放在飞控上吗?

楼主(2013-09-22):
请高手指导

楼主:
手机换新的,又不值多少钱.如果能用就拆了.

网友:
请问打算怎样拆?

网友:
随便一个手机 二手卖了也能买个 GPS
何苦呢

网友:
手机的GPS是集成在主板上的,拆是个问题,而且即使拆下来飞控也没法直接用啊

网友A:
你干脆直接找个高手开发个合适的飞控程序,将手机刷成控制器,反正手机上也有陀螺仪、GPS、数字罗盘,蓝牙、3G一开,什么都省了,而且运算能力应当不必飞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脆直接找个高手开发个合适的飞控程序,将手机刷成控制器,反正手机上也有陀螺仪、GPS、数字罗盘,蓝牙、 ...

手机太重,我有一闲置手机神达701,wince系统.本来一直做车子上导航用的。现在不用了,看能不能拆gps模块用在飞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太重,我有一闲置手机神达701,wince系统.本来一直做车子上导航用的。现在不用了,看能不能拆gps模块用 ...

完全可以,支持创新,做出来一定要请大家欣赏哦

网友:
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手机的确是可以改飞控的吧!! 高手来解答下

网友:
就算可以拆下来用,除了硬件外,软件也是个问题,除非你对这个手机的GPS模块软硬件都很熟悉才有可能

网友:
不可能实现的  刷新频率不适合   而且还要电路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我也曾经想过手机上的摄像头,体积又小,成像质量又高,扔了蛮可惜的,不知道能不能拆出来改造用,基本不可能的啦,需要外围电路支持的。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都是diy强人!

网友(2013-10-24):
等你成功了我也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太重,我有一闲置手机神达701,wince系统.本来一直做车子上导航用的。现在不用了,看能不能拆gps模块用 ...

拆板子,手机壳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板子,手机壳去掉

手机需要开机的   要显示屏才能操作

网友(2014-03-28):
向前衝吧~~

网友(2014-04-30):
可以尝试着做做么,然后分享下

网友:
个人觉得你先把GPS弄下来,写一段测试程序后再说吧........程序搞好了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你试试行不行

网友:
手机上使用的是GPS芯片,与常用的GPS模块有一定区别。电源、外围电路都在手机主板上,而且通讯协议也不同。手机完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编写第三方协议通过耳机插孔等输出通用数据,直接在主板上取得的信号多数飞控是不支持的。

网友:
个人觉得理论上就不可行,依据就是手机是高度集成的,估计连GPS的TX,RX都找不到。

手头有两个蓝牙GPS模块,一个是很明显由GPS和蓝牙两个部分组成的,很容易就找到TX,RX。另一个就是高度集成的,GPS、蓝牙、存储,全做在一个芯片里面的,根本没法引出TX、R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干脆直接找个高手开发个合适的飞控程序,将手机刷成控制器,反正手机上也有陀螺仪、GPS、数字罗盘,蓝牙 ...

好主意,还有摄像头,用4G可以图传啊!这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