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油动轴传问题咨询!!

楼主(2013-09-22):
雷虎X50油动轴传,尾管及尾传动轴安装问题请教:

问题:未使用碳纤维尾管(配件编号:PV0523-1 663MM) 使用的是铝制(配件编号:PV0521-2 663MM)传动轴(配件编号:PV1375)

使用的都是说明书中的配件型号除了尾管由碳纤维包铝的换成纯铝管以外,其他都是按照说明型号使用,为什么会出现尾传动轴和尾波箱齿轮脱开导致空中无尾自旋。另外安装尾管的前波箱限位以及尾管后波

箱限位都没问题,可以确定安装到位。感觉好像传动轴好像短一节。。。也许是我安装问题。。仔细对比说明书的安装步骤,未发现哪里安装不合适。。。请教客服人员。

网友:
zzxinchao先生,您好。
敝司正在组织直升机事业部人员研究。
在收到答复后第一时间告知。

网友A:
我也是相同的问题。幸运的是还没有出故障。由于原厂碳管子售罄,只能用铝管代替,但是感觉传轴在里面可以自由前后窜动的样子(虽然中间有个轴承固定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相同的问题。幸运的是还没有出故障。由于原厂碳管子售罄,只能用铝管代替,但是感觉传轴在里面可以自 ...

是的。。好像是中间的传动轴比较短。。前后波箱不能全部插入到齿轮内。。前面插进去完,后面就挂到一点,如果后面完全插入齿轮牙口内,前面剩多少感觉不出来。今天又试了一下,把传动轴完全插入后波箱齿轮内。剩余的部分给前方齿轮,飞了1箱3D没有出现脱齿的情况,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什么。如果这样的情况根本无法完全放心的飞行。。炸机是小事,做一些近身动作突然没尾是很可怕的事情。。

网友:
入雷虎飞机需谨慎,配件难找是问题,看来雷虎快在中国市场倒闭了,当时我也在现场。很危险

网友:
确实是这个样子,我的X50也是这样的情况,传动轴短了,如果上紧其中一边,另一边就只有一点挂着,所以我都是尽量将它放在中间位置,然后为了防止传动轴移动,我是用的两颗轴承固定。至今没出过问题,没装过其他牌子的大机,但至少我的450pro v2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两边上紧刚刚好的。希望雷虎能给一个答复,如果确实是质量的问题,希望能统一召回跟换,因为这些都是大机,出了问题飞机是小事,伤了人就不好了。

网友:
还有这事呀,我还没怎么飞呢

网友:
把尾管截短一点啊。这问题根本不能上天的,不是轴承加固的问题。截短一点,让传动轴完全咬合传动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