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IOSD的纠结

楼主(2013-09-22):
上把,GPS坐标位置不输出,对头回家指示也木有,也没有电流计~~~ 唯一好处是能看到飞控的卫星数。
用固定翼的ARKBIRD飞控吧,姿态、电压、电流、GPS坐标位、总飞行里程、返航角度、电压告警、震动值都有了。用并联线接WKM控制通道,就能用ARKBIRD飞控显示当前WKM控制是在手动、姿态、还是GPS,唯一可惜的是不知道WKM的GPS卫星情况。
两套OSD一起用吧,IOSD又不支持其他参数隐藏,只显示卫星数功能,两套OSD会一起叠加会很混乱。
拆开WKM的GPS自己走线,跟ARKBIRD飞控共用GPS吧~~ 才买不到2个月~~ 舍不得

其实我就想要这么个界面。想要的参数都在呢。

网友A:
话说兔子2的OSD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兔子2的OSD真心不错

真心相对ARKBIRD来说。。。爆弱了。

网友B:
迷你OSD也不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相对ARKBIRD来说。。。爆弱了。

嗯  说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你OSD也不贵啊

IOSD MINI倒是不贵,支持参数隐藏么?ARKBIRD OSD+IOSD MINI串联的话OSD实在炸开花了,影响飞行。我就看个WKM的卫星数就满足。

网友C:
我就iosd mini就好了,太复杂了容易晕

网友D:
貌似又一个发错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iosd mini就好了,太复杂了容易晕

iosd mini买来就是不会接线,canbus都接好了的

网友E:
IOSD對頭回家指示是有的!就是最上方那圖示
只希望IOSD能增加 經度、緯度顯示最少炸機時還能靠這資料找到大概範圍
電流免了!試過很多款OSD只能當參考!又會增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SD對頭回家指示是有的!就是最上方那圖示
只希望IOSD能增加 經度、緯度顯示最少炸機時還能靠這資 ...

如果有gps坐标位置,震动数值显示,电流计倒不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又一个发错板的

木有人移贴哈

网友:
收藏下。LZ如果有决定了 麻烦告诉大家。。。。

网友:
新手飞过,学习中

楼主:
算了,还是听7楼哥们的,买个MINI OSD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