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问题

楼主(2013-09-22):
450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测试飞机在旋转中的各个通道舵机工作情况时 发现向右打满副翼 安我的理解应该是十字盘向右倾斜 ! 可我的是先向右倾斜 再向前倾斜来回浮动看上有点像双桨可又不像

网友:
手法的问题吧,打到升降了可能

楼主:
视频看上去会觉的我手法不准确   那是我一个人边拍视频边操控飞机拍的   当时还有点小怕 毕竟是新手吗  呵呵  升降 右副翼 左副翼  后拉我都一步步打满舵试过 和视频上一样  晕  不明白那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涉及到有副翼的旋翼头混控,好像很复杂,我表示我没那个能力解释。。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一种是斜盘可能出现了机械干涉,所以导致了这种现象。可以检查在旋翼不转的情况下,打分别打升降,副翼到最大,检查是否斜盘有什么地方被挡住,比如连杆,或者斜盘鱼眼轴承被顶到极限位置,然后在同时推拉升降和副翼混合动作到最大,再观察是否有干涉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转速过低,当副翼升降舵打死的时候消耗了转速,转速低到一定程度,平衡翼的修正作用消失,所以也会导致舵面反应不正常的情况。但是在高速状态下不会出现

网友:
你说的是十字盘还是副翼的旋转平面?按照陀螺效应是应该副翼旋转面延后90度的。但是加上副翼片后是延后45度。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我同时推拉升降和副翼混合动作到最大发现日子框连接杆居然碰到大浆夹上了  可我不知道怎么弄 ??

楼主:
刚才图片太大没有发上

网友:
循环螺距多少,一搬9度左右

楼主:
什么是循环螺距 最低螺距和最高螺距 加起来是吗??
我的螺距是 -2         5           11
    3D          -11        0         10
锁定            -8          2          12

网友:
为么这个大奖是逆时针转的???我的是顺时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循环螺距 最低螺距和最高螺距 加起来是吗??
我的螺距是 -2         5           11
    3D      ...

循环螺距就是单独打副翼舵和升降舵的螺距,不是总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