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求助

楼主(2013-09-22):
做了一个6061 铝板的有限元分析 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究竟是我设置出错了呢 还是真的那么软  求助会有限元分析的 帮我分析一下 非常简单的一个测试

铝板 6061    长450mm 宽120mm  厚20mm

左边固定  右边边界加200n的力  大概就是20公斤

我得出的结果居然变形了0。3mm  这也太狠了吧  软件我才入手  不怎么会  只想确定一下我的结果正确吗 还是有很大偏差

如果这结果是正确的 那哥们三观全毁了 路过大虾帮忙测一下吧

网友A:
这是ansys吗?,好像没见过,我试过sw的有限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ansys吗?,好像没见过,我试过sw的有限元,

用的是Autodesk Simulation Mechanical 2014 软件  肯定不会用  但是也算弄出个结果来 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既然兄弟会用有限元  不如帮我测试一下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Autodesk Simulation Mechanical 2014 软件  肯定不会用  但是也算弄出个结果来 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

哦,得下班回家才能看,店里电脑没装sw
我也是一知半解,希望有专业的高手赐教啊

网友A:
这是我以前弄的小雕刻机台面和立柱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以前弄的小雕刻机台面和立柱的分析,

这个 还是看不懂  看参数都有1mm多的变形了  应该不对吧 还有受多大力 都未知呢 还是等你回家按照我的参数设置计算一下吧 这样我自己就有个对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还是看不懂  看参数都有1mm多的变形了  应该不对吧 还有受多大力 都未知呢 还是等你回家按照我的参数 ...

你要会读这个数哦

最上面红色的是0.0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会读这个数哦

最上面红色的是0.019

恩恩 会看了  就等着你测试的结果了  如果和我的差不多 就说明我测试还算正确 如果差很多 那就。。。

网友B:
如果照你说的左端固定,右端的变形有1mm了。但是看你的图其实是左边三分之一都固定住的,这样的变形大概在0.3mm。我是用sw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照你说的左端固定,右端的变形有1mm了。但是看你的图其实是左边三分之一都固定住的,这样的变形大概在0 ...

也就是说  你用sw算出来的结果和我一样了

那么说起来 铝不是太软了  然后我换成铸铁 发现强度提高一倍多  那变形也超过0。1  太可怕了吧   按这种换算关系  一般铣床台面 基本上放个20kg的东西 就变形超过0。1了

不和逻辑啊

下午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我给200n 最后换算出来是每平方毫米受力1。5n/mm2  好像

图上显示是压强?

还有个问题  我拾取的压力点越多 变形就越大   难道 我给出的压力 不是按照压力计算 是算压强  面积越大 受到的压力就越大了

我自己都乱了

楼主:
才试验了一下   一起拾取了20个点 输入200n  结果显示受力居然大到了 137n/mm2

网友C:
楼主把作用力给到一个点上去了?另外板件厚度方向抗弯本来就是很差的,然后雕刻机怎么吃得了20KG力哦,雕铣机还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你用sw算出来的结果和我一样了

那么说起来 铝不是太软了  然后我换成铸铁 发现强度提高一倍 ...

你看下我五楼的图片,那是22厚的,材料设置的是碳素结构钢,500n的力,变形才两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我五楼的图片,那是22厚的,材料设置的是碳素结构钢,500n的力,变形才两丝

看来看去 还是我没弄明白软件的用法啊  多谢你拉  看来简单的求结果并不能给我带来学习上的突破 我还得仔细研究研究拉

对了 分析类型里面有很多个选项

我都是选第一个了 我想这些选项大有区别啊  按照我的需要 就是受多大压力 位移多少  应该用哪种选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作用力给到一个点上去了?另外板件厚度方向抗弯本来就是很差的,然后雕刻机怎么吃得了20KG力哦,雕铣 ...

你说对拉 就是设计一个小洗  承受力怎么也要大点啊  可是弄来了有限元软件之后  和我想像中的变形居然差距天地了

很可能是我软件没用对

哪怕是20mm厚铝板  宽120mm 半米长  一面固定三分之一  另一面加20公斤力  也不应该一下变形到0。3mm啊   要说变形0。03mm 很正常吧

网友:
        变形0.3毫米差不多,你试试看从20毫米宽的侧面加力,结果会大大不同

网友:
结果是否正确不知道,但即使不施加外力,自重也会引起变形的

网友:
刚用SW2010 做了一遍,变形0.3应该是对的,这么简单的分析,应该错不了的,这种变形,用公式手算 都能算出来,跟实物会略有差别,跟材料 抗拉强度,弹性模量,泊松比什么的有关,

网友D:
只加重力 ,变形 1.15丝,

加重力,加200N载荷 变形0.317MM     31.7丝

板竖起来,加重力,加200N载荷, 变形1.09丝  很小,让材料更多的分布于载荷的施加面内,(可能这个描述不太专业,材料力学学过的太久了),可以在满足强度刚度基础上,减少重量,如合理的布置加强筋,以及车床主轴空心管,钢梁的那种肋板腹板结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加重力 ,变形 1.15丝,

加重力,加200N载荷 变形0.317MM     31.7丝

多谢 多谢  我认真对照 做了一遍 和你的结果大体相同    唯一的问题是  我的软件  指定加压力的点 只能选择一个点  每多选一个点 力量就增加了 难怪一开始测试的时候有6mm多的变形  那时候一下选了几十个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对拉 就是设计一个小洗  承受力怎么也要大点啊  可是弄来了有限元软件之后  和我想像中的变形居然差距 ...

做铣的就别玩钢板+螺丝了,老老实实A3钢板焊接或者铸造吧,任何一个机身构件长高宽六面体,(5面体+深筋板已经淘汰了,用在雕上还可以)长:高:宽 最大最小比值最好1:3以内,薄长体,细长体都不是玩铣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多谢  我认真对照 做了一遍 和你的结果大体相同    唯一的问题是  我的软件  指定加压力的点 只能选 ...

可以造一个受力面出来测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铣的就别玩钢板+螺丝了,老老实实A3钢板焊接或者铸造吧,任何一个机身构件长高宽六面体,(5面体+深筋板 ...

哎  我要是告诉你 连钢板都不是 是铝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