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3安装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9-22):
请教各位大神大仙老大们几个问题
1、X3套机里面的舵机 用什么型号的易损舵机臂,请知道的指点我一下,谢谢。
2、另外组装飞机的时候有2个三角形的指甲盖那么大的 所料 片 是干什么用的 找半天不知道装哪

3、装大齿轮的时候  有三个特别薄的金属垫片  那三个垫片 是一起装在上面 还是只装一个?
4、主轴上面有个马蹄形的卡子,这玩意怎么装上去,装了半天都装不上去
5、粘主轴和尾传动用随机带的那个绿色的厌氧胶可以么?还是要另配胶水,我看论坛上很多人说那个容易打滑。。

肯定给位帮忙解答以上问题,多谢  多谢。

网友A:
1、X3套机里面的舵机 用什么型号的易损舵机臂,请知道的指点我一下。
看帖子有说用215易损勉强点能安上去。
2、另外组装飞机的时候有2个三角形的指甲盖那么大的 所料 片 是干什么用的 找半天不知道装哪
尾舵垫片,说明书上有,好像用M3X5螺丝的那个吧,我忘了几页了
3、装大齿轮的时候  有三个特别薄的金属垫片  那三个垫片 是一起装在上面 还是只装一个?
这个应该是按照你的实际情况,看着怎么垫合适怎么来
4、主轴上面有个马蹄形的卡子,这玩意怎么装上去,装了半天都装不上去
我特意买了个卡环钳,如果你买的话,注意卡环钳粗细,我也捣鼓半天才弄上去,烦死了
5、粘主轴和尾传动用随机带的那个绿色的厌氧胶可以么?还是要另配胶水,我看论坛上很多人说那个容易打滑
不知道,我用绿色的,还没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X3套机里面的舵机 用什么型号的易损舵机臂,请知道的指点我一下。
看帖子有说用215易损勉强点能安上去。 ...

谢谢  万分感谢 您回答的很详细   三角形舵机垫片   我是还没有装尾舵机 所以没用到呢   我找了半天 没看到 可能漏看了

现在就舵机那个不确定  看看其他模友回复吧

再次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万分感谢 您回答的很详细   三角形舵机垫片   我是还没有装尾舵机 所以没用到呢   我找了半天 没看 ...

不客气,三角形垫片在说明书P24见左上角。舵机臂我也还没装呢,我是看这个帖子6楼说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2&highlight=X3

网友A:
哦,对了,你看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3397  小心点会不会有雷同的情况。我的那个马达 易碎臂大桨都还没装呢。顺便问下,你套装大桨是不是也还没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三角形垫片在说明书P24见左上角。舵机臂我也还没装呢,我是看这个帖子6楼说的 http://bbs.5imx.c ...

这个帖子 我看了  上面一说硬塞的  我比较含糊 呵呵 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B:
楼主您好,之前您询问过我一些问题。我的建议是,您最好亲自带著您的直升机,交给有经验的店家帮你处理,因为您几乎完全无经验,要第一次完成一台直升机的组装调整,有很大的难度。
所以交由他人来协助您,一边学习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你看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3397  小心点会不会有 ...

昨天  哈模通知我到货了 给我邮寄过来了。近两天应该到了吧  。我准备先弄两条副厂的大桨玩玩,原装的暂时舍不得用,呵呵。 电机这个我看下,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之前您询问过我一些问题。我的建议是,您最好亲自带著您的直升机,交给有经验的店家帮你处理,因 ...

恩 我只是把空机给装了   电子设备等着让老模友帮我装了,调试也让老模友来帮我做。多谢您的提醒~~~除了电子设备 和大齿轮 我都已经装好了  该上胶的地方 我也上胶了  为了把这个x3装好点 我特意买了个飞跃空机 练了下手。我先装的飞跃 然后才装的x3

网友:
自己对照说明书安装,该上胶不含糊就行
易损臂是我用的...把飞越215用的易损臂大概对准舵机输出齿用力塞进去一点(靠手你基本按不到底).然后用螺丝拧,利用螺丝的力量来吧易碎臂带进去.
炸鸡可以保住你舵机齿

网友C:
LZ你头像的表现好复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头像的表现好复杂呀。

一个美女肚子疼  信不信由你  反正我是信了   另外这个美女叫 安杰丽卡  你可以搜搜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美女肚子疼  信不信由你  反正我是信了   另外这个美女叫 安杰丽卡  你可以搜搜 哈哈

肚子疼?难道是有虫子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肚子疼?难道是有虫子进去了?

可能是有虫子吧 数量应该不少  呵呵 应该吃点肠虫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有虫子吧 数量应该不少  呵呵 应该吃点肠虫清了

虫子不重要,虫子搭载的交通工具可能是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虫子不重要,虫子搭载的交通工具可能是主要原因。

咱哥俩 打住吧  一会被封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