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行者配置问题

楼主(2013-09-22):
制作天行者一架,机长1米,翼展1.6-1.7米,空机重量650克。原有一个9*6E马刀浆,一个30A电调,是否可以用上?请教合适的配置?另外,我做重心配平时,空机得吧机头部分放上365克的重量才可以将重心放到合适的点上。2200的锂电池重量在178克,2800的重量在215克,况且还另有电机和起落架安装在腰部,远不足以压住机头。应该如何处理?请大神费心给予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不懂帮顶,消除零回复

网友A:
我的冲浪者就用两个1500MA的电池,用胶带扎好装在机头、才刚好。你可用两个2200MA的电池,应该可以的。但要看能否装下不?

楼主:
大家看这个配置如何呢?新西达A2814 KV1000  重量99克  锂电:狮子11.1V4200mah 30c 303克     电调30A

楼主(2013-11-01):
引用 网友A:
我的冲浪者就用两个1500MA的电池,用胶带扎好装在机头、才刚好。你可用两个2200MA的电池,应该可以的。但要 ...

谢谢解答,两个电池用并联对吗?两个2200的重量加起来重量和4500毫安的是差不多的,解决不了问题。2800的两个215克的还可以。不过又担心飞机重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