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个顶丝干嘛用的

楼主(2013-09-22):
闲来无事翻翻X42的说明书,发现第14页中尾轴左侧顶端要装一颗M3*3的顶丝。
当时也没有装,实在不知干嘛用的?另外X5的尾轴和X42通用,可说明书上没有
这颗顶丝。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防止伞齿插销脱落的

网友:
这样够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伞齿插销脱落的

不是吧
尾轴上的伞齿左右夹着两颗轴承,还有一颗横销螺丝穿过尾轴固定。
还要这颗顶丝作甚

再说了,尾轴上的伞齿横销螺丝用的是左端靠内侧的固定孔。
这颗顶丝能顶的到那么深吗?

网友:
防止横销螺丝松脱啊

网友:
用热缩管上一套然后缩下就可以了,哪有这么麻烦

网友:
fang防脱落!

网友:
玩425那么多年都没发现有这个东西,还有就是425每一台都略有不同,且都和说明书不同,好搞笑

网友:
425上有这玩艺?

网友:
我知道作用,但我没上这颗顶丝

网友:
楼主自己往里拧一个顶丝试试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在这里纠结个啥。

网友:
425当年确实出了很多版本的 ,飓风425  500 550 确实版本挺多的!

网友:
拿分打酱油

网友:
只会严格按照说明书装配飞机的飘过,这颗顶丝,踏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尾轴上的伞齿左右夹着两颗轴承,还有一颗横销螺丝穿过尾轴固定。
还要这颗顶丝作甚

X4II,X5,X7都是这样的,很深确实能顶到

网友:
很多年前雷虎的油机尾轴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尾轴上的伞齿左右夹着两颗轴承,还有一颗横销螺丝穿过尾轴固定。
还要这颗顶丝作甚

横销螺丝穿过尾轴固定伞齿,扣是拧在伞齿的塑料上,看起来强度是没什么问题,但也不一定就非常可靠,这一颗小小的顶丝,可以让那颗横销没机会滑扣甩出,是个双保险的设计。

网友:
这个尾伞齿和尾轴可分离设计我是超稀饭的,外加这个轴内顶丝的设计也稀饭;
不像某某大厂轴没弯齿扫了强迫连轴一起换,爱飞不飞不飞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