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疑问,求指导

楼主(2013-09-22):
四旋翼飞行器载重大约可以载多少?一般大家都用
电池
的,如果改用烧汽油的。应该怎么做啊?需要注意哪些?在配置上该怎么弄?

网友A:
装个烧的发电机发电不就行了

网友A:
烧油的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油的发电机
会不会太重了!我怕到时候飞不起来啊!

网友A:
网上有永动机磁铁做的外加个发电机就行了。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目前还没有烧油的四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