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800 evo的折叠桨出厂时做过动平衡配对吗?

楼主(2013-09-22):
大疆技术: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没有俺自己来优化。

网友:
这么大的企业,对产品应该很严谨吧。我相信大疆有做的。

网友:
桨叶很明显有调整和打磨,相信楼主担心多虑了。

网友A:
我倒是关注这桨谁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关注这桨谁做的

同关注,现在说说出厂做个平衡的不少,飞跃的也说做过,实际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关注,现在说说出厂做个平衡的不少,飞跃的也说做过,实际上。。呵呵

飞越的高端碳纤维。。。好吧,真的是碳纤维

网友:
s800的桨有很明显的打磨痕迹,鉴定完毕

楼主:
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每个桨叶根部有三处打磨成半圆缺口,是为了减重吗?但是很明显这样牺牲了结构强度。

网友:
相信应该做了静平衡,至少是重量配对,但是动平衡一般厂家不会做。

自己做动平衡也有简单方法,从低速(1000-2000转)到最高全速,观察不到双桨,并且振动越小越好。

楼主:
在不同转速下的动平衡,不好做。只能做到通常工况下的动平衡已经很不错了。要先做个试车台,电机在全悬浮状态运转,再不断修整桨叶。

网友C:
是有做平衡的,静态的、动态的都有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关注这桨谁做的

飞越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越代工

这个真不是别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每个桨叶根部有三处打磨成半圆缺口,是为了减重吗?但是很明显这样牺牲了结构强度。

故意的,断桨好过伤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有做平衡的,静态的、动态的都有做。

如果做动态的,这工作量得多大,这桨得卖多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动态的,这工作量得多大,这桨得卖多贵啊

你看看旧款S800的1555碳桨是多贵?185元一只,一只而已哦,不是一对。

网友:
做过了 打磨的  但是浆的动平衡估计还是有问题  追求极致还是比较难的  呵呵  楼主凑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