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好多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MWC四旋翼满油门还不起飞

楼主(2013-09-22):
我的四旋翼用的MWC飞控,传感器校准了,油门行程也校准了,试飞时把油门推到顶都不离地,下面是我的四旋翼配置:
机架:F450
电机:恒力4220 KV800
电调:天行者40A
桨:1047反正桨
电池:3S 5100mah 放电倍率35C
求大神们相助啊!应该改动哪里才能起飞啊?这个配置应该能飞起来的啊!
在线死等啊!

进来看的不要管自己说的对不对,给我一点建议,自己的猜测也可以说说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我是新手啊!要是犯了什么低级错误,请不要看完就走啊~
求指点啊!!!!!!!!!!!!!!!!!!!!!!!!!!!!!

网友A:
桨的正反向不对吧?方向不对升力不够哇

网友B:
MWC也是新手油推不启动的详细桨反了直接翻,没电也不起

网友:
桨有没有装反,有字的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正反向不对吧?方向不对升力不够哇

桨没反,我拿在手里试了,向上拉力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也是新手油推不启动的详细桨反了直接翻,没电也不起

桨没反,电压也够,我测了,电压11.2V。之前有人跟我说是传感器方向设置不对,我也不会弄啊。

网友C:
固件设置了吗?如果设置正确那就只能说是桨小了
  /****************************    Motor maxthrottle    *******************************/
    /* this is the maximum value for the ESCs at full power, this value can be increased up to 2000 */
      #define MAXTHROTTLE 18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设置了吗?如果设置正确那就只能说是桨小了

设置了,我也想过是不是桨小了,但是现在先排除这个可能,我想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
油门不能慢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没反,电压也够,我测了,电压11.2V。之前有人跟我说是传感器方向设置不对,我也不会弄啊。

3S电压11.2V明显低了嘛,单体电才3.73V

网友:
  /****************************    Motor maxthrottle    *******************************/
    /* this is the maximum value for the ESCs at full power, this value can be increased up to 2000 */
      #define MAXTHROTTLE 1850
怎么回事,回个帖都要被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没反,我拿在手里试了,向上拉力挺大的

用手试力全油门至少应该有1.5KG拉力。没有这么大的话就是桨面反了

网友:
哎。。。桨反了呗

网友:
D值多大?调小试试

网友:
有gui的截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桨没反,我拿在手里试了,向上拉力挺大的

桨反了也有拉力的。

网友:
解锁就转了啊。。。飞控芯片?固件版本?我以前刷过2.1 飞不起来
还有800KV 1047桨配3S拉力本来就很小了啊。换4S 电池 1147桨试试

网友E:
LZ的震动滤波调过了吗?

网友:
很明显 1号电机 转的方向错了

网友:
似乎听声音转速太低,一点劲都没有。就你这配置,三分之一油门应该离地。打开调参软件看看油门行程对不,电调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
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首先是电池太重了,这么小的机架挂5.1AH电池,限制了桨的大小也限制了起飞重量,其次是电机KV问题,3S电用800KV,最高速度上不去,油门比例也就不对了。重量重,桨面小,速度又不够,就这结果

网友G:
哥看了!发现一个问题.

你的MWC在自旋.

你的配置应该问题不大.1047配你那电机,应该是桨小了.但油门最大时,没理由不起的.

1,电机有没反转
2,桨有没装反
3,MWC试飞时.的设置是怎样的?建意只开自稳.开了气压的话有可能它帮你减油门,开了地磁起飞时可能就帮你调角度.就会自旋一定角度
4,油门行程校准了么?
5,水平及地磁校准了么?
6,还有,你说你当时3S电池电压是11.2V~,我只能说,你电池应该快没电了.你没装BB响.电池有可能过放了你都不知道.锂电电压不能低于3.7V,低过这值很短命的.你算算咯 11.2/3=3.73V,这值已经接近放电极限了.这种时侯你再全油门,它肯定其实已经过放低于3.7了!只是你停下来去量它时它才慢慢长会到3.7的.
7,你的MWC在自旋.这种情况一般是有电机转速不够,形成转速差,新货应该不会是电机问题.那么去上位机上看看你摇控的信号有没居中!还有就是桨严重不平衡.

好了~一时间就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反了也有拉力的。

真的假的?桨反了不是应该没有拉力而是给飞机向下的力么,再说我都试了,把手放在桨下,四个桨都是向下的风,不会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震动滤波调过了吗?

调了,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首先是电池太重了,这么小的机架挂5.1AH电池,限制了桨的大小也限制了起飞重量, ...

我算了一下,总重量没有超过1500g,大约在1300g到1500g,应该不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看了!发现一个问题.

你的MWC在自旋.

多谢,我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目测桨装错了(是错了不是反了),至于电机转的对不对我眼神就没那么好了

如果拿着感觉有升力,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错了

网友:
再低的电压  这配置  也飞起来  我告诉你  桨没装反   但是所有的桨转向都错了     转向要想迎风那一面      所以只有向地面的压力    看你地上距离四旋翼那么近的海绵都没被风吹走  可见  转向不对       还有  你的程序油门曲线 问题  刷2.2固件  所有默认

网友:
再说 你电池肯定充满了

网友:
桨叶太小了

网友:
LZ 据我观察桨没装反,只不过其中的一轴的电机和电调的接线接错了 就是视频中飞行器未动作前 靠近你左前方的那轴接线接错了 本来的转向应该是顺时针(由上往下看)  实际上是逆时针转 故无法起飞 也肯定有向上的升力的  满油门正常空载的话是一定飞得起来的 正常的配置来说  这个情况跟我上次替师兄飞X450pro的时候是一样的  最后我检查是师兄换电调时接线接错了 把接错的那轴的不是跟电调地的另外的两相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要向下吹风才行,我开始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