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金星达385一个电机转的特别快,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22):
RT,一个电机转速很高,其他三个都很慢,一起飞就侧翻,谁知到怎么回事?

了解了一下场效应管,A22T不是他的型号,A2才是型号,具体型号是AO3402,JD385用的就是这种,上淘宝搜AO3402能搜出很多(MD网上这么多人家卖,我们这竟然没有卖的),贴片上面印的什么无所谓的,只要商家型号是AO4302就行。东西还在路上,回来焊上试试好不好使

回来焊上,好了,上面印的是A29T,但是现在又有新问题了,电机快不行了,这东西真是,坏了放那总觉得可惜,不修手痒,修吧,没完没了,哎。。。。。。。哪位大神知道385上用的是什么电机?有没有什么替换品?

网友A:
转的快那个电机的mos管烧了,需要换个。我的前几天也坏了,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的快那个电机的mos管烧了,需要换个。我的前几天也坏了,修好了。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的快那个电机的mos管烧了,需要换个。我的前几天也坏了,修好了。

非常感谢,但我看他原来的是A22T,我这没有卖的啊,能不能换成其他的替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我看他原来的是A22T,我这没有卖的啊,能不能换成其他的替代品?

我买的是A2DE,商家说A2是型号后面是生产日期。这个不贵两三毛钱一个,我买了十个,运费要10块,呵呵。

楼主:
了解了一下场效应管,A22T不是他的型号,A2才是型号,具体型号是AO3402,JD385用的就是这种,上淘宝搜AO3402能搜出很多(MD网上这么多人家卖,我们这竟然没有卖的),贴片上面印的什么无所谓的,只要商家型号是AO4302就行

网友:
看来玩385不但要有备用浆,备用电机,还要有备用MOS管,936焊台,周边设备一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都有卖的 一个10元 还是用专用的电机比较好 可以来“利利遥控模型”看看哦

亲,这么巧,我就是在你家买的

网友:
哈哈,我来拿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巧遇 可惜电机是没有保修的 如果是电路板有问题的话 可以找我免费更换

我买的时候怎么没说,我就是电路板坏了,刚修好。。。。。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电机又要坏了

网友(2014-02-11):
引用 网友A:
转的快那个电机的mos管烧了,需要换个。我的前几天也坏了,修好了。

请问你是买配套的10个一个的电机,还是有其他的电机可以配啊

网友C:
irlml2502可以代替。irf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