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充电方式是恒流恒压吗?

楼主(2013-09-22):
如题。外行,请教一下高手。据我的锂电池知识,恒流恒压充电方式最好。

网友:
航模电池分为两种,一种是镍氢镍镉系,一种是里聚合物电池,两种电池就按照分别的常规充法就可以了。镍氢的就是恒流充,脉冲充,专业的充电器便宜,淘宝有的是。里聚合物电池和手机等等一般锂电池一样,先恒流充,电压逐渐升高,冲到电压接近截止电压时开始恒压充,充电电流逐渐变小,当电流小于好像是50ma时认为电池充满了。与一般民用的充电相比唯一不同的就是航模电池内阻很小,可以大电流充电,好的电池最大可支持5c充电,一般民用电池推荐0.5c充电,最大不超过1c。锂电的专业充电芯片有的是,专门的锂电充电器也多得是,航模专用的大电流的充电器也很多,但是高档次的价格也很高。

楼主:
多谢楼上

楼上很专业啊,头像也酷。
顺便再问一下:如果是聚合物6S,是单路并行同时恒流恒压充电吗?充电时,6个单体,和充电机连接时是多少根线?

网友A:
6S锂电可以并行充电也可以串行充电,并行充电通过7线平衡头充电,不需要各个电芯进行平衡,由于平衡头线径小,一般不超过5A充电。串行充电通过电池输出线正负极充电,同时通过7线平衡头监控电压防止过充,电芯越多平衡时间越长,但电池输出线线径大,可以大电流充电。

网友B:
‘据我的锂电池知识,恒流恒压。。。。。。’
你锂电池知识咋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肯定是电子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锂电可以并行充电也可以串行充电,并行充电通过7线平衡头充电,不需要各个电芯进行平衡,由于平衡头线径小 ...

并行即单回路充电,如果电流5A的话,充电完成后精度咋样?我曾经在这个论坛看过一个帖子,说精度很差,还有可能造成两端电池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的锂电池知识,恒流恒压。。。。。。’
你锂电池知识咋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肯定是电子小白

小白,大白都得加强学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大白都得加强学习啊。

还挺好学。。。。。那给你科普下,恒流恒压不能同时存在,除非恒负载,但电池可不是一个恒定负载!锂电池充电的模式是恒流限压,前期基本恒流,4.2V转为恒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