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之前的准备工作,保你不在丟机

楼主(2013-09-22):
总是看到论坛里有人说飞丢了,都说NAZA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飞机失控自己飞跑了,可是有几个人做好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呢?
1、NAZA通电自检,等待解锁,期间不要移动飞机。
2、解锁后等待搜星,全闪绿灯。
3、起飞前设定航向锁定。
4、起飞前设定返航点锁定。5、校准指南针。
通常失控返航时飞丢都是返航点错误,结果就飞到其他地方去了。我每次都做好以上5点才飞,失控返航从没有飞丢过,都是落在起飞点2米范围内。
调查一下,有多少人这样做了;飞丢的有多少人没做过以上5点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指南针校准请查阅说明书

网友:
认真做好准备工作

网友A:
你们有没有遇到油门百分之五十以上油门突然加大。五十以下就很柔和。我以前没太注意。因为好久没用NAZA了。现在又在用起。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本来就这样啊。各位帮我解答下啊。。

楼主:
实在看不下去了,怎么多人飞丢,不找自身原因,只知道说DJI

网友:
我觉得 直接在飞控里强制做以上步骤之后再允许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有没有遇到油门百分之五十以上油门突然加大。五十以下就很柔和。我以前没太注意。因为好久没用NAZA了。 ...

3.14以后的版本,起飞时,50%以下,油门没有变化,50%以上时,油门会加大到起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有没有遇到油门百分之五十以上油门突然加大。五十以下就很柔和。我以前没太注意。因为好久没用NAZA了。 ...

我理解错了。新固件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不过如果你飞的时候不正常那就要赶紧上电脑看看参数有没有问题了,要记得做校准什么的。

网友C:
3、4点有必要吗?不需要吧。

网友D:
每次都要校准指南针吗?

网友:
重新上电的话应该是启动电机的时候自动锁定返航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都要校准指南针吗?

地点不一样,磁场不一样的,同样的地点,你身上的金属物不一样,磁场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点有必要吗?不需要吧。

第四点非常有必要,有可能你飞的时候,后来换了个地方起飞,换初始化时记录的数据有误差,第三点也有必要,如果飞高或飞远了,看不清机头方向,因为锁定了航向,可以拉回来,反正做一边不费事,就动动手,别图一时省事,飞机飞没了是小事,伤到人那可就是大事了

网友:
第5点调机时做过一次,3、4点都是升空后再开,1、2点是每次起飞前必做滴。玩了一年了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E:
楼主和3楼都需要再看手册,并且飞行前习惯还要有待改善!

网友F:
为什么非要锁定航向,不锁不行吗

网友:
通电自检搜星记录返航点和前向是必须的步骤,只是指南针不用每次都校准啊

网友F:
追问一下,返航点不是飞机起飞时自动记忆此时的作标吗,当失控时自动返回?V2设置一键返航,难不能就设置一个三段开关,切换到失控模式就成了吗

网友:
3,4自动记录的,5每个月或更换地点做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点有必要吗?不需要吧。

他是不是想说在调参软件中打开智能方向控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非要锁定航向,不锁不行吗

锁定航向在失控时可以救的回来,特别是空中射桨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追问一下,返航点不是飞机起飞时自动记忆此时的作标吗,当失控时自动返回?V2设置一键返航,难不能就设置一 ...

3、4是可以自动记录的,不过3在飞行过程记录的话,锁定的航向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方向,我试过很多次了,4是确保返航点的准确性,防止返航点记录错误,失空时飞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和3楼都需要再看手册,并且飞行前习惯还要有待改善!

多做一遍不会有错,安全第一,飞机可不便宜,天上飞的都是大把大把的血汗钱啊,飞丢了动则4000多,还有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啊

网友G:
我每次解锁之前,都要做一次1、2、3、4,然后解手起飞,5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非要锁定航向,不锁不行吗

可以不锁定航向,只是在飞跑时救机和空中射桨或一个电机空中停车时有用(空中射桨和停车 只针对6旋翼或8旋翼,4旋翼无用)

网友:
一定要在机子呈水平状态时加电,甚至在上电后,不要挪动机子,等他自检成功。看到不少模友,机子还在自检,就把机子翻转起来把电池往电池仓里放。会导致飞控感知到错误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追问一下,返航点不是飞机起飞时自动记忆此时的作标吗,当失控时自动返回?V2设置一键返航,难不能就设置一 ...

如果还有红灯时就起飞,飞到空中全闪绿灯,这时记录下来的是你当前的位置,不是起飞点的位置,这时失控返回的不是起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每次解锁之前,都要做一次1、2、3、4,然后解手起飞,5没做过。

谢谢泡泡老师,因为我飞的地方环境因素变化太大,所以每次我都会认真的做一遍

网友:
这是原因之一,还有很多。。。
比如高度。电池。控制。 失控防护遭遇障碍物等。特别是电量!!!

网友C:
我估计误解楼主的意思了,楼说说的是3、4是说起飞前检查一下这两种模式能否正常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误解楼主的意思了,楼说说的是3、4是说起飞前检查一下这两种模式能否正常切换?

          是指搜到星后的两次绿灯急闪吧?第一次是记录起飞点,第二次是记录机头方向(在调参软件中,点选了无头模式和返航点锁定后,才会有).自从上次因指南针校验没通过,硬行起飞导致失控炸机后,每天飞行前都会校验一次指南针,LZ所说的1234项,也是必须做到的。3个多月过去了,没出过问题。。。总之,勤检查维护,持严谨的态度去对待,炸机的概率会少之又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14以后的版本,起飞时,50%以下,油门没有变化,50%以上时,油门会加大到起飞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我没弄对呢。。。晕啊。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错了。新固件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不过如果你飞的时候不正常那就要赶紧上电脑看看参数有没有问题了 ...

这些都是做了的。
   什么都做了。。。昨天飞起来。很稳。
就是过50%突然上升。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感觉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安全飞行是第一。还好我每次都做完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做了的。
   什么都做了。。。昨天飞起来。很稳。
就是过50%突然上升。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感觉

你检查一下你的油门曲线是否正常,飞直升机都是要设置油门曲线的,飞多旋翼不用设置,设了会有问题,从0%到100%一条直线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检查一下你的油门曲线是否正常,飞直升机都是要设置油门曲线的,飞多旋翼不用设置,设了会有问题,从0% ...

设置没问题的。都是原始设置。我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做了的。
   什么都做了。。。昨天飞起来。很稳。
就是过50%突然上升。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感觉

不知道你说的50%突然上升是不受控的升还是可控的。50%突然上升的速度和全开油门的上升的速度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如果是一样的,那就要查问题,电调的油门设置,电调的设置都,飞控的油门设置,还有遥控器的设置最好都检查一边。

网友:
他是不喜欢50%以上油门,电机才会加速的智能油门模式。

楼主:
用用习惯就好了,我开始也不习惯

网友:
我是久不久校准一次、起飞前就是解锁看看电机是否正常、我的没有返航锁定、六通道的遥控器、起飞前必须的绿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50%突然上升是不受控的升还是可控的。50%突然上升的速度和全开油门的[/backcolo ...

可控制的。   电调设置和遥控设置是没问题的

网友H:
我只做到了前2点。一年多了,NAZA很听话。
GPS模式,NAZA会自动记忆返航点的吧。
楼主说的三四点只能取其一吧。

网友I:
1 2是必须做的,其他的做一次就够了吧?每次都做你不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只做到了前2点。一年多了,NAZA很听话。
GPS模式,NAZA会自动记忆返航点的吧。
楼主说的三四点只能取其 ...

X2通道可以设置,关闭-->航向锁定 来回拨三次 锁定航向,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 来回拨三次 锁定返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2是必须做的,其他的做一次就够了吧?每次都做你不累吗

你的飞机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吗?累1分钟,省4000块,不值吗?

网友:
上電後基本會等待30秒綠燈快閃二次後,完全沒紅燈亮,才會解鎖起飛(有時候會刻意等更久些3~5分鐘)充分暖機
指南針除非飛行中有偏向或不穩定現象,才會重新校準~一般原則上不會校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机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吗?累1分钟,省4000块,不值吗?

必要的安全检查还是要的,按照你的说法,是不是每次起飞前还得重新装一次啊,焊点重新焊一次啊?

安全,是必须的,但没必要过度

网友I:
引用 楼主:
X2通道可以设置,关闭-->航向锁定 来回拨三次 锁定航向,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 来回拨三次 锁定返航点
...

你不知道这些是自动的吗?搜星达到要求之后,飞控快闪绿灯就是自动记录返航点。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机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吗?累1分钟,省4000块,不值吗?

还有,航向锁定明显就是找炸,老手不需要航向锁定,新手用这个炸得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不知道这些是自动的吗?搜星达到要求之后,飞控快闪绿灯就是自动记录返航点。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我遇到过一次,飞了一会,我换了一个场地,请问,这时我打开失控会怎样?请回答,我等下告诉你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航向锁定明显就是找炸,老手不需要航向锁定,新手用这个炸得更快

如果空中一桨停转,6旋翼可控,不过会自旋,你连机头方向都不知道在哪里 ,你不开 航向锁定请问你怎么飞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航向锁定明显就是找炸,老手不需要航向锁定,新手用这个炸得更快

如果失控的时候,有障碍物档住视野,你怎么控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不知道这些是自动的吗?搜星达到要求之后,飞控快闪绿灯就是自动记录返航点。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如果换场地,不重新设置返航点,失控时会飞向先前的 返航点。如果还有红灯时起飞,在天上全绿,这时飞控记录返航点是在空中的坐标(如果这时在水面上或人群中呢或高压电旁,等等危险的地方),说明书上明确写着受到6星时,第一次推油门记录当前点为 返航点,希望你能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书。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换场地,不重新设置返航点,失控时会飞向先前的 返航点。如果还有红灯时起飞,在天上全绿 ...

麻烦你看看你写的前两条,你是奇葩高手啊,我觉得少将不应该回复列兵的帖子,列兵的帖子应该下等兵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麻烦你看看你写的前两条,你是奇葩高手啊,我觉得少将不应该回复列兵的帖子,列兵的帖子应该下等 ...

就你这样不懂行尊重人的人还配当少将,少笑话人了,你只不过12年才注册的,我05年入模,09年注册,我潜水学习的时候,估计你还在读中学吧。请问你去过几次飞行表演赛,去过几次航模展。我两次 在航模展上遇到亚托公司alan。我还有几个飞友都在飞行表演赛只拿过名次。我每个星期都和20~30个飞友去飞场交流。还有你遇到过几次空中停车,几次失控乱飞,你能有多少经验?我有亚托450一架飞越450一架,DJI F550两架,F330一架 、精灵一架、飞越680一架,别以为你少将什么了不起。最后送你两句话:”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你这样不懂行尊重人的人还配当少将,少笑话人了,你只不过12年才注册的,我05年入模,09年注册,我潜水 ...

05年啊?我记得我儿子12年结婚,我记得我第一次做模型飞机的时候是上世纪1974年,不知道你出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05年啊?我记得我儿子12年结婚,我记得我第一次做模型飞机的时候是上世纪1974年,不知道你出生没 ...

我是1955年1月27日生,农历正月初四, 生肖羊,你说呢,小弟弟,本人现年59岁,孙子5岁,明年上小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1955年1月27日生的,你说呢,小弟弟,本人现在59岁,孙子5岁

失敬了,那确实比我大,虽然是一个年代,好好飞,别生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失敬了,那确实比我大,虽然是一个年代,好好飞,别生气

大家都是出来飞的,只是给新手一点经验,少走点弯路,大家共同学习,不然论坛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来了,估计像我样的“潜水”级别,版主也得封我个“潜水少将”了吧,哈哈哈。我每次去飞场的时候,都会遇到好几个70岁以上老人在飞固定翼,不过一点都看不出有70岁了,很有活力,交流下来也经验丰富,说的头头是道,不得不让人佩服,真是飞飞更年轻,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