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飞过Y4机型啊?

楼主(2013-09-22):
求助参数设置,我的飞控是零度x4。
根据自定义参数说明,感觉和x4模式应该一样的啊。。是不是呢?

网友:
不一样。。。。

yaw部分,前面两个桨不参与。

楼主:
kingofpop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这是什么机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kingofpop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区别呢?

想起来了。。。roll是只有前面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了。。。roll是只有前面参与。

刚刚试飞用x4参数,可以飞,但是旋转回中会不平衡,正考虑只用尾电机旋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飞用x4参数,可以飞,但是旋转回中会不平衡,正考虑只用尾电机旋转呢

这样飞的结果是容易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了。。。roll是只有前面参与。

试飞发现旋转只用前面俩电机还是会出现回中时大幅度晃动。。不知道该咋调了。还有哪个飞控支持y4么?参考下设置

网友:
我现在就飞Y4,但是我的飞控是老兔子

网友B:
参数是不一样的,Y4左右平衡只有前面两个电机控制,而X4是左右2个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是不一样的,Y4左右平衡只有前面两个电机控制,而X4是左右2个电机控制

横滚也只用俩电机?感觉不科学啊……
旋转呢?我的飞机横滚没问题按x4的来,就是旋转问题大了,四个电机都用不行,只用前两个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横滚也只用俩电机?感觉不科学啊……
旋转呢?我的飞机横滚没问题按x4的来,就是旋转问题大了,四个电机 ...

只前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前两个

哪边有相关资料?横滚我按x4没有问题的啊,如果只用前电机没法设置啊!

旋转至今没搞定,怎么都不对。求助参数,可有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边有相关资料?横滚我按x4没有问题的啊,如果只用前电机没法设置啊!

旋转至今没搞定,怎么都不对。 ...

横滚的确不会有问题,但是你最好去掉。

四个电机的话,后面两个横滚时候一个加一个减,正好抵消。所以不会表现出来问题

楼主:
杩欎笉绉戝鍟婏紒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滚的确不会有问题,但是你最好去掉。

四个电机的话,后面两个横滚时候一个加一个减,正好抵消。所以 ...

很不解啊!有qq么?聊一下446637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横滚也只用俩电机?感觉不科学啊……
旋转呢?我的飞机横滚没问题按x4的来,就是旋转问题大了,四个电机 ...

没有啥科学不科学的,因为Y4平衡只是左右两个电机,而后面上下两个重叠的电机与左右两个电机进行配合产生扭矩而进行的转弯,Y4比Y3能安全点,Y3后面是一个舵机控制左右转弯的,而Y4是靠两个电机产生的扭矩转弯的,这样明白了吧,让你看看我的小Y4吧,刚刚加装上了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啥科学不科学的,因为Y4平衡只是左右两个电机,而后面上下两个重叠的电机与左右两个电机进行配合产生 ...

把我要说的说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啥科学不科学的,因为Y4平衡只是左右两个电机,而后面上下两个重叠的电机与左右两个电机进行配合产生 ...

你说这原理我明白啊。关键是电机混控如何设置!?
油门,俯仰简单不说了。
旋转靠前俩电机一增一减实现,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飞行总会出现回中时大幅度晃动。这个我已经说了n遍都没人注意么?
横滚用x4的方式俩电机一起动,飞行没有遇到问题。如楼上说的,可以只动前电机,那就是说前俩电机同时增减?那岂不是变成俯仰了?如果不是,那不就成旋转了?
说了半天都没看明白我在说什么么?
来个参数设置参考最直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这原理我明白啊。关键是电机混控如何设置!?
油门,俯仰简单不说了。
旋转靠前俩电机一增一减实现 ...

怎么能是混控呢?我们都是设置固定翼模式的,不设置混空啊,反正兔子是设置成为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是混控呢?我们都是设置固定翼模式的,不设置混空啊,反正兔子是设置成为固定翼模式

我是说电机的混控,不是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是混控呢?我们都是设置固定翼模式的,不设置混空啊,反正兔子是设置成为固定翼模式

横滚的时候y4电机怎么转法呢?兔子参数怎么设置的?

楼主:
我的理解,参数这样设置就对了吧?
中午这样飞的,横滚旋转响应都正确,但是旋转回中的时候会大幅度晃动一下

网友:
飞过Y4 不过用的兔子  。。。

网友B:
引用 楼主:
kingofpop 鍙戣〃浜

这是玉兔飞控对Y4的电机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玉兔飞控对Y4的电机号

参数呢?电机如何混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数呢?电机如何混控的

你说的混控是油门行程么?我不太清楚你那个飞控,不过对玉兔来说,只要按照电机的顺序吧电调插在相应的通道,然后再软件当中选择你所飞的飞行器型号,然后调整油门行程,就可以了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混控是油门行程么?我不太清楚你那个飞控,不过对玉兔来说,只要按照电机的顺序吧电调插在相应的通 ...

我说的混控就是电机的混合控制方式。
看来得请教兔子开发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混控就是电机的混合控制方式。
看来得请教兔子开发者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参数这样设置就对了吧?
中午这样飞的,横滚旋转响应都正确,但是旋转回中的时候会大幅度晃动一 ...

3和4的油门写60,90太高了。然后roll就填0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参数这样设置就对了吧?
中午这样飞的,横滚旋转响应都正确,但是旋转回中的时候会大幅度晃动一 ...

仰俯3和4也是60,然后5678的油门填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仰俯3和4也是60,然后5678的油门填0

也就是90都改60,其余不变是吧?
明天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90都改60,其余不变是吧?
明天试试看

后面几个都改0吧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几个都改0吧亲。。。

你是说5678的油门吧?这个是默认参数,没接线可以不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5678的油门吧?这个是默认参数,没接线可以不动的

你把它去掉吧。。我看着不舒服。。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去掉吧。。我看着不舒服。。强迫症

刚刚试飞又炸了……先是用的下图60参数,起飞前倾严重,换成50飞的。飞行状态一样,旋转回中时大幅度晃动。在一次绕圈结束后回中,飞机***向一边飞去,翻滚坠地。
飞行中如果旋转回中时很慢得回摇杆,不会出现大幅度晃动。不知道是不是x4参数问题,这状态难以理解,不知道哪些参数调整能起作用。试过各感度晃动补偿都没效果,猜测x4不适合这机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飞又炸了……先是用的下图60参数,起飞前倾严重,换成50飞的。飞行状态一样,旋转回中时大幅度晃动 ...

让你把m3和4的横滚去掉,你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飞又炸了……先是用的下图60参数,起飞前倾严重,换成50飞的。飞行状态一样,旋转回中时大幅度晃动 ...

然后后面4个100都改为0。最后调节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把m3和4的横滚去掉,你不去。

哦?没注意。飞行中横滚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后面4个100都改为0。最后调节感度

刚刚飞了,第一个起落凑合悬停了,但是一会儿往左飘几米一会往右飘几米,旋转回中后也是飘几米才定住。第二个起落离地马上侧翻,秒炸!起飞时飞机还是前倾,手贱动了俯仰……
今天损失apc1238一对

网友(2014-03-27):
引用 网友B:
没有啥科学不科学的,因为Y4平衡只是左右两个电机,而后面上下两个重叠的电机与左右两个电机进行配合产生 ...

我的兔1,y4自旋,是什么回事

网友(2014-11-24):
亲最后这个用零度X4飞控可以飞Y4了吗,求分享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