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恒力4225 390kv配浆问题

楼主(2013-09-22):
如题,飞越650四旋翼机架,铂金30电调,搭配全套狗云台图传,不太懂配浆的问题,4225,390kv,用6s电,到底配什么桨合适呢?飞越的T系列浆品质如何?

网友A:
查性能呀,怎么也得14寸以上的浆吧

网友B:
4旋翼的话1447以上,最起码得1447,最好是1555,6旋翼不重的话可以1238起步

我4225 390kv和x4108s 380kv都有,4225配12寸桨都还稍好,4108 380kv如果装个比较重点的4旋翼机架,全套图传云台OSD等带上,5200的电池配1260直接无法离地超过1米,1238桨只能飞6分钟电池还有3.9的样子拉力就不够了,会不断掉高降落,全油门也拉不住,但1447能飞15分钟,自己看着办吧,如果机架不适合14寸以上桨,果断考虑4s 690kv吧

飞越的碳桨也就那样,还是需要自己做平衡,不如买个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性能呀,怎么也得14寸以上的浆吧

610KV的4225上1447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旋翼的话1447以上,最起码得1447,最好是1555,6旋翼不重的话可以1238起步

我4225 390kv和x4108s 380kv ...

请问飞越的650能装下15寸浆吗?另外,同是14寸浆,1447和1455哪个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飞越的650能装下15寸浆吗?另外,同是14寸浆,1447和1455哪个更好?

布局足够合理足够优化的话应该是能装下的,但是6s电池机架下面不好挂,都是顶在中心板上面的电池板上,这样再把GPS偏在一边,估计装不下15桨了

1455?没用过...主要还是要看桨型,都是14寸桨,螺距47和55其实对于多旋翼,尤其是390kv的慢速电机来说差不了多少,但如果桨型不一样,差别就大了,用慢速桨,别用那种窄的高效桨、马刀桨其实相对来说都是快桨了,不适合你的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10KV的4225上1447桨怎么样?

我的4822,690kv用了14寸的浆,比13寸稍微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旋翼的话1447以上,最起码得1447,最好是1555,6旋翼不重的话可以1238起步

我4225 390kv和x4108s 380kv ...

我680轴距的折叠4旋翼,就是四旋翼啊,4822-390kv,6s5200,1238桨,图传+摄像头是20~23分钟。再加飞越狗台就是16分钟左右(差不多2.6KG起飞)。

没感觉动力不够啊,很猛,4822和4225到底有何区别?

难道换1447~1555更好?我迷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4822,690kv用了14寸的浆,比13寸稍微好一点

4s 还是 3s电?总重多少?时间多长?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飞越的650能装下15寸浆吗?另外,同是14寸浆,1447和1455哪个更好?

装的下 我650 1555 可惜我的 3508 上1555 发烫 换成 1238了  飞越 650 17寸都装的下 你可以量下下你两个响铃电机之间的直线距离 然后 可以算算

15寸=15*2.54CM=38.1CM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s 还是 3s电?总重多少?时间多长?谢谢

4s5000,8旋翼,3.1公斤起飞,7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5000,8旋翼,3.1公斤起飞,7分钟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