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一次去深圳湾飞,首飞歼10,视频来了~

楼主(2013-09-22):
第一次场地用轮子起飞降落,心情激动啊,哈哈哈。
首飞设置舵量太大了,上去后难控制,小炸了一下...后来调小舵量后飞的还算比较稳。
动力用80A天行者,黑旋风3200KV的电机配某宝上14页的涵道,声音非常安静,3S推力过1轻松飞,4S时电机下来就明显过热了,估计得配2800KV的电机。

另外这机我发现速度好像上不去很快的那种,现在我感觉gws涵道的喷尾比较宽(我的手都可以伸进去...),是不是改小一点压缩空气好会更好的速度和推力?

欢迎大家指点...

在adams_sh模友的帮助下,放多一个起飞惊险视频~~就差一点点就撞灯杆了

网友:
深圳湾可以飞吗????没有人找你,

楼主:
具体应该是体育场的停车场。

网友A:
兄弟,你首飛時,你旁邊那一票人都被你嚇壞了,後面看你飛的都還不錯,怎麼行程量都開到100%呢? 還好我們的總教頭告訴你調小一點, 不然你可要再買一架.我是飛白板涵道的那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首飛時,你旁邊那一票人都被你嚇壞了,後面看你飛的都還不錯,怎麼行程量都開到100%呢? 還好我們的總教 ...

是啊,我之前飞f15的时候都是这样调的,喜欢大动作,哈哈。这次没想到歼10机动性能太厉害了,基本控制不住...有机会再过去一起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首飛時,你旁邊那一票人都被你嚇壞了,後面看你飛的都還不錯,怎麼行程量都開到100%呢? 還好我們的總教 ...

对了,那天你们有没有拍我灰啊?中间3次飞的好的都没拍到,有点遗憾,哈哈哈。

网友:
这也太安静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那天你们有没有拍我灰啊?中间3次飞的好的都没拍到,有点遗憾,哈哈哈。

有啦!拍你差點撞燈杆

网友:
那天我也在旁邊,

剛好看到J10首飛

网友:
这个飞场只能飞飞楼上这样的小飞机。那些灯柱太坑爹了。

网友B:
这场地确实很坑爹

舵量大了,一般70已经很灵敏了,有鸭翼辅助升降的话,副翼调60即可。下降速度太快了,歼十其实可以很慢下来,特别是在有鸭翼的情况下,可大仰角轻轻放下。

原装喷嘴感觉确是大了些,我改了矢量速度可以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场地确实很坑爹

舵量大了,一般70已经很灵敏了,有鸭翼辅助升降的话,副翼调60即可。下降速度 ...

你用哪款矢量尾啊?等飞稳定了我也想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啦!拍你差點撞燈杆

那一幕刺激~~

网友:
深圳的顶起

网友C:
请问你3S的电池是多少毫安多少C的? 另外你的12叶涵道是在哪里买的,能给个淘宝链接么?黑旋风电机配第三方涵道,你做了动平衡么?  我现在正在犯愁的就是手头只有一堆2200 25C的3s电池,但是很多人说必须要4S才能飞,否则动力不足会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3S的电池是多少毫安多少C的? 另外你的12叶涵道是在哪里买的,能给个淘宝链接么?黑旋风电机配第三方 ...

我是14页涵道的,现在某宝应该只有一款,是新出的,叶子本来就做了动平衡,黑旋风70的电机也本来就有动平衡,我装起来没什么震动。我电池是3s豹牌2200mah 30c

网友:
怎么撞马路牙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一幕刺激~~

我已把視頻放到優酷"GWS J10 首飛驚險撞杆視頻"

网友D:
深圳湾很多飞 J10的, 他们都很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把視頻放到優酷"GWS J10 首飛驚險撞杆視頻"

现在看真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深圳湾很多飞 J10的, 他们都很有经验。

你就很利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圳湾很多飞 J10的, 他们都很有经验。

这个我想改喷口小一点,应该用那款矢量喷口啊?

网友:
没改过矢量,原装加鸭翼升降混控已好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哪款矢量尾啊?等飞稳定了我也想改,哈。

飞翼su34的喷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su34的喷口

这个加了后,喷口小了会不会速度提升?推力会有什么变化不?
另外我看飞翼F35款的矢量样子好像好看点,哈。

网友:
好飞机,飞得还可以啊

网友C:
请问你的鸭翼和副翼是怎么配的? 装了方向舵舵机么?  鸭翼是一对鸭翼一个舵机,还是两边鸭翼各一个舵机?我现在就是迷惑怎么配置鸭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鸭翼和副翼是怎么配的? 装了方向舵舵机么?  鸭翼是一对鸭翼一个舵机,还是两边鸭翼各一个舵机?我 ...

我的是前面各一个舵机,左鸭翼与左副翼用Y线连起来,右鸭翼与右副翼用Y线连起来,做三角翼混控,看起来感觉舒服点。
但是好多人说前面只要混升降就好飞了,还没试,暂时不评论操作上有啥区别。

网友:
双座歼10漂亮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飞翼su34的喷口

请教 j10 鸭翼只和升降联动,这种怎么插接收机

网友:
发帖了啊

网友F:
飞涵道的伙伴,我也想学习学习。。今天过去飞了下。。。风太大炸鸡。。。一次。。没敢飞鸟。。。。
一起玩加Q:18428095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涵道的伙伴,我也想学习学习。。今天过去飞了下。。。风太大炸鸡。。。一次。。没敢飞鸟。。。。
一起玩 ...

台风虽然走了,但是还是很大风的,不好飞。回头加你一起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加了后,喷口小了会不会速度提升?推力会有什么变化不?
另外我看飞翼F35款的矢量样子好像好看点,哈 ...

我用黑旋风70涵道,可以在空中吊机,推力过1,俯冲拉平通场速度还是很快的。35的矢量我也装过一架,感觉喷口过长,装机感觉没34的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 j10 鸭翼只和升降联动,这种怎么插接收机

这要看你的控和接收,只和升降联动的话,作为三角翼,只能两边鸭翼舵机各自独立一个通道,均设置与升降混控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前面各一个舵机,左鸭翼与左副翼用Y线连起来,右鸭翼与右副翼用Y线连起来,做三角翼混控,看起来感 ...

我以前用7通接收就是Y线接,用了八通就设置独立通道了,主要是为了设置鸭翼空气刹车后,落地了滑跑距离起码减少1/3
我感觉三角翼的副翼舵效比较大,总的来说,鸭翼升降即可。

Y线接的话,实际上鸭翼是减少副翼舵效的,因为我Y线链接设置出来的鸭翼在打副翼时和副翼的动作是相反的,估计你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