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为什么下单翼起飞总是往左翻滚

楼主(2013-09-22):
今天想去试飞刚做好的下单翼飞机。但是起飞后就马上往左翻滚,如同像往左一直打副翼一样。必须要往右面打副翼才有可能平飞。右拉3°,下拉2°。1250 11存桨,飞机重量1000K。但起飞前副翼没毛病,舵面是平行的。并没问题的。郁闷啊。2架都是这个毛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顺便再请教各位一下。如何能正确的找到飞机的重心。
谢谢了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机身对动力的反扭造成的。解决方法,一是换高KV电机配小一点的桨。再有就是给电机做一定量的向右的下拉角。
标准机型固定翼飞机的重心,一般只在机翼前沿向后的1/3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机身对动力的反扭造成的。解决方法,一是换高KV电机配小一点的桨。再有就是给电机做一定量 ...

能具体的说下如何找重心吗再。谢谢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在平抛的时候要用力,只有给出足够的力,才能让飞机在空中有足够的留空时间。再就是别急着转弯,让飞机朝某个方向飞一会儿,再视情况调整方向。我是这样的,你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的说下如何找重心吗再。谢谢了

装上电池,用双手各一根手指架在机翼前沿向后的1/3处 ,看机子是否平衡。不平的话,前后移动电池解决。

网友:
还是舵面问题,话说右拉不是很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的说下如何找重心吗再。谢谢了

假设你的飞机是零战,手指顶的位置就在它两个起落架的位置.

网友B:
下单翼的飞机都是这样的,起飞的时候猛打油门,利用方向修正,起来后就好了,我每次都是这样飞的,还可以用副翼修正一下。

网友:
        探讨发动机的右拉和下拉
2008-06-10 09:21:54   来源:   作者:   【大 中 小】 评论:0 条
  首先来谈右拉,我们知道螺旋桨旋转时会产生反扭矩,一般螺旋桨都是逆时针转动的(从机头前面看)在飞行中产生的反扭矩会使飞机向左倾斜产生左坡度使飞机向左转弯,而且发动机油门开的越大产生的反扭矩越大飞机左转的倾向越明显,反之如果油门开的很小反扭矩就很小飞机就倾向于直线飞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发动机在大油门时,飞机就会自动左转,而小油门时则倾向于直线飞行。为了能平衡飞机左转的倾向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发动机的拉力线向右偏转一点也就是所谓的右拉,使螺旋桨的拉力产生一个向右的分力作为补偿,而且随着油门的加大和减小这个分力也随之变化。从而使飞机在大油门和小油门时都可以保持直线飞行。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办法,比如美国2战时的F4U战斗机为了平衡螺旋桨巨大的反扭矩所采取的办法是将垂直尾翼加上了两度的安装角来平衡。但在我们的模型飞机上一般都采用加右拉的方法。大家要注意的是右拉的补偿作用只在飞机水平正飞时起作用,当飞机倒飞时和垂直飞行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起反作用,比如倒飞时,右拉就变成了左拉从而事得其反,而垂直飞行时,飞机就会一面向左慢滚(反扭矩的作用)一面向右侧转弯(右拉的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对于F3A一类的特技飞机发动机的右拉都装的非常小,甚至没有右拉。当然关于特技飞机的调整不在今天的话题之中,而且本人水平有限也无法多做解释。另注意的是,螺旋桨逆时针转动的加右拉,而顺时针转动的为左拉。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发动机的下拉,其实发动的下拉右拉准确来讲应当说是发动机的安装角所谓下来就是发动机垂直方向的安装角影响发动机垂直方向安装角的因素有这么几点。首先大家知道,飞机在高速和低速时产生的升力是不同的,随着飞行速度的提高飞机的升力会成比例加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飞机速度增加时,虽然我们没有拉杆操纵飞机爬升,但飞机也会因为升力的增大自动爬升。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而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发动机加上下拉使发动机的拉力产生一个向下的分力。我们知道一般要使飞机的速度增加都要加大油门的,所以当有了下拉后,当我们增大油门加大发动机拉力使飞机速度增加时这个向下的分力就会使飞机低头从而减小机翼的迎角使机翼的升力保持不变,使飞机在高速和低速时都可以基本保持水平飞行。当然这个补偿作用也是仅在飞机水平正飞时起作用,倒飞时则起反作用。同样在F3A一类的特技飞机上下拉也是装的很小的一般都在一度以下甚至为0度。另外影响发动机安装角的还有发动机在飞机上的安装位置的高和低,比如发动机安装高出机身的就要减小下拉甚至加上拉以平衡发动机拉力产生的低头力矩,反之发动机装的位置很低的则要加大下拉。还有机翼的安装位置对下拉也有一定影响,一般上单翼飞机要加大下拉,下单翼飞机则要减小下拉

网友C:
我从网上下载的学习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网上下载的学习资料

受教了。写的很详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机身对动力的反扭造成的。解决方法,一是换高KV电机配小一点的桨。再有就是给电机做一定量 ...

您的意思是和低kv值的电机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单翼的飞机都是这样的,起飞的时候猛打油门,利用方向修正,起来后就好了,我每次都是这样飞的,还可以用 ...

那是否和低kv值的电机有关系呢?

网友:
整个双发的,就没有问题了,动力还强

网友:
一个是螺旋桨的反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和低kv值的电机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那是肯定的。一般情况下,桨越大,反扭就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机身对动力的反扭造成的。解决方法,一是换高KV电机配小一点的桨。再有就是给电机做一定量 ...

很专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