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求助各位关于喷漆的问题

楼主(2013-09-22):
小弟最近入手喷笔,但是油漆要调,不知道比例,请问各位油漆按什么比例来调

网友A:
看什么牌子 油性还是水性的漆了

网友B(2013-11-18):
可以看模型说明书上的的喷漆指导,但是违和感很高(你一定没见过战场上的全新的坦克吧)。
推荐是看模型盒子上的彩绘,自己试着调(一点一点的加颜色,直到满意位置),具体靠自己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