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仔求华科尔rx601与KBbr接线放法

楼主(2013-09-22):
请大师指教华科尔rx601与KBbr接线放法,最好有图。

网友A:
首先601接收要把第5通道设置成陀螺仪感度才能用,怎样设置呢,1在模型菜单:配置输出里起落架,开关你喜欢用那个就设那个,功能设置,启用,设成陀螺仪,其它的辅助二三四五等等都设成禁用。
2接线,RXC接GEAR,RXB接AUX1,RXA棕色接AILE,红色接ELEV,黄色接RU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601接收要把第5通道设置成陀螺仪感度才能用,怎样设置呢,1在模型菜单:配置输出里起落架,开关你喜欢用 ...

刚好用的这个配置 感谢啊!!

网友(2014-07-25):
RX1002接收和K8怎么设置!?

网友:
我就是用RX601配K8的,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078

网友(2014-09-22):
我也是RX1002接收和K8,求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