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为什么直升机发动机必须很高的转速启动才能打着火,,低速旋转根本打不着火

楼主(2013-09-22):
如题,有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这个原因,,,,低速启动时  到压缩定点后还有一股反冲的力量,,,搞的我的离合器差点反转烧毁。。。。asp的发动机做工一般  但是大多数人买的都到手就着。。。根本不像我这么费劲啊。。。搞了好几天  今天算是找到原因了。。。。正常启动时 起动机的转速是不是很快啊???得多少才能把  30级直升机甲醇发动机带起来呀~~~
麻烦大家了~~~感激不尽!!!!

网友A:
二冲程的甲醇机打着火得800转以上的转速,转速慢了活塞速度不够,动量不够,反抗不了气体压缩到活塞上止点时的气压,当然会被弹回来。而且太富油了也很难压缩,原因是液体要比气体难压缩的多很多。

发动机打着火后怠速而不咬合离合器的转速在2000转以上,我的发动机怠速是5000转。所以启动是的转速得在800~5000转之间才行。

网友A:
普通电转的转速很慢,不带调速的电钻转速是700转一下,所以很难用电钻启动,但不是说绝对不能,比较难而已。起动机的转速一般都是20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转的转速很慢,不带调速的电钻转速是700转一下,所以很难用电钻启动,但不是说绝对不能,比较难而 ...

额  ,,但是如果启动转速太高,,,那离合器不就 闭合了么?启动时 大桨转了打到人怎么办?  这种情况 遇到过么?小弟新手,,不懂得还很多。。。哈。。。离合器在多少转速才闭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但是如果启动转速太高,,,那离合器不就 闭合了么?启动时 大桨转了打到人怎么办?  这种情况 遇 ...

我的飞机5000转以下离合器不会咬合,很安全。我的是NX4,其他飞机仅供参考,明确的告诉你2500转以内,任何飞机离合器都不会咬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但是如果启动转速太高,,,那离合器不就 闭合了么?启动时 大桨转了打到人怎么办?  这种情况 遇 ...

我的飞机启动后离合器不咬合的怠速转速是5000转,一般调飞机的时候都是将发动机怠速转速调到不咬合的最大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机启动后离合器不咬合的怠速转速是5000转,一般调飞机的时候都是将发动机怠速转速调到不咬合的最大 ...

哦哦  懂了~~~感激呀~~嘿~~~~~~

网友:
那个启动的转速不会咬死离合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懂了~~~感激呀~~嘿~~~~~~

不客气,新手直接上油机,勇气可嘉啊。加油

网友:
楼上 几位 都说得正确。。

电池手电钻 启动 CDI点火汽油机 很容易,甲醇的俺没试过。。

离合器 通常都是 5000多转 才咬合。。。

俺费了N大的机械加工工艺,自己加了2只铜块,才把咬合转速降低了一些。

网友:
玩电直的飘过

网友B:
楼上的做法不主张,楼主好像一点都不会航模,还是找行家带一下的好,少走弯路。。。

网友:
勇气可嘉

网友:
新手没人指点的话建议不要搞油机,老鸟搞油机的也少了,我入魔的时候就走了好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做法不主张,楼主好像一点都不会航模,还是找行家带一下的好,少走弯路。。。

就是对直升机的机械 很痴迷。。。原来玩过四旋翼,,,感觉没太大兴趣。。。弯路肯定是要走,慢慢来呗,,,对电直兴趣不大,,,毕竟本人学电的,搞电机搞恶心了。。。。玩玩机械很爽的~~~还是谢谢啦~

网友:
电直和油直的机械化程度是差不多的, 内燃机不属于机械专业的范畴. 倒是无副翼比有副翼的机械化程度要低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冲程的甲醇机打着火得800转以上的转速,转速慢了活塞速度不够,动量不够,反抗不了气体压缩到活塞上止 ...

问一个,普通手拉甲醇机启动有800转吗?你说的是甲醇机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一个,普通手拉甲醇机启动有800转吗?你说的是甲醇机哈

你猛拉提线的瞬间的转速肯定有了,虽然这个速度只能维持甚至不到一秒,但是这瞬间的压缩产生的热量(按照热力学上的说法,你的动能对气体做工转化成的内能)在火头的作用下足以让发动机点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猛拉提线的瞬间的转速肯定有了,虽然这个速度只能维持甚至不到一秒,但是这瞬间的压缩产生的热量(按照 ...

没有一秒,很短的,多谢普及

网友D:
转得快,飞得高!

网友E:
和我一样第一个发动机是36的三叶的。第一次就把发动机搞掉。。我也玩不久。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Q9900998543.我有的问题可以回答你。基本的都可以回答你。省的你找帖找很久。我也是一入魔没人老手带。在网上找到了个老师傅帮我。感谢我的师傅。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网友B:
哎,其实发动机能否启动要看你是否调整好它的空气混合比,正常怠速状态应该是1000转左右,好点的也有更低,所以不要纠缠与参数,要灵活善用才可以,还是那句话,自己弄不来找行家或熟悉的发烧友也好过你自己虾搞,到时的不偿失。你告知我实地,看看我能否找同行人帮帮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