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起飞时往右倒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22):
初次飞电直,亚拓450,起飞时往右倒是怎么回事?向高手求解?不是起飞时漂,是直接往右边往地上倒,试了几次都这样,主桨都打了一次地了,尾桨打了几次了

网友A:
十字盘修正反了吧!亲

网友A:
要不就是十字盘根本不平

楼主:
十字盘修正是正确的 ,拿着jj幌,舵机反应都是正确的

网友B:
陀螺仪修正不对

网友C:
有可能是重心问题。。还有可能就是震动过大导致三轴失灵

网友:
真的是震动 我也有过这种问题 如果不是震动,那就换个陀螺试试

网友D:
我的也是这种问题,不知道原因,又好了

网友E:
没说什么陀螺仪,无法判断,如果是亚托本身自带的3gx,好像就有起飞侧翻的毛病哦

楼主:
解决了 起飞时右摇杆稍微往左打一点点,看着状态 慢慢起飞就可以了 没事了 呵呵 就是不好控制啊 电直的通病,起来直接往左边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