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烂舵机金鱼尾居然自然消失了,见了鬼了。。。。。。。。。。。。。。。。

楼主(2013-09-22):
陀螺仪装的富丽版g31(3gy)花牌电机飞越450fbl
四个舵机买的power hd那个套装
尾舵机看型号是power hd 3688MG,,网上看要180多米,金属壳金属齿的结果一直金鱼摆尾欢乐无限,尾波总成+尾桨夹+双推全换成7075丝般顺滑了,主旋翼转速也提到75%了,感度也从55~90都试过了,各种参数调啊,振动也排到能让人接受了,可就是金鱼尾啊尾……
今天一绝望把四旋翼云台上用的90块的飞越9527换了过来,结果出现奇迹了感度到85都能坚挺自旋也不回弹!!屌丝逆袭啊我是做鬼也想不通啊花了这么多冤枉钱…………两舵机都是1520um333hz的,问题出在哪儿呢人品吗?………………
电调用的好盈飞腾30a不能设输出电压,有人说电压调低会有帮助,会是这个原因吗但一大把人也都没用可调电压电调啊,而且刚解决好问题准备爽飞上海就哗哗下雨啊难道真的是人品吗吗吗吗
是我的人品吗
我的人品吗
的人品吗
人品吗
品吗

。。。。。。。

网友A:
powerhd也不见得是好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hd也不见得是好舵机啊

我只是相对于便宜舵机来说的话,毕竟价格差一倍,我就是想知道陀螺仪是不是有什么参数要跟舵机相匹配的,除了频率

网友:
lz觉悟了,越贵的东西性价比越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相对于便宜舵机来说的话,毕竟价格差一倍,我就是想知道陀螺仪是不是有什么参数要跟舵机相匹配的, ...

9257就算是山寨也很不错了。你用原来的锁尾不好有可能是球头安装孔位不合适导致的。

网友B:
我有一个特殊的体会,感觉很不科学,但却是事实,验证多很多次,那就是:如果尾巴没有虚位,金鱼尾就很难治理,有一点点虚位反而不容易出现金鱼尾。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能爽飞就是好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特殊的体会,感觉很不科学,但却是事实,验证多很多次,那就是:如果尾巴没有虚位,金鱼尾就很难治 ...

严重同意,我480没换7075双推前锁的很好,换了就金鱼,正在头疼中,哪位大侠支下招?尾舵机KST 8910a+

网友C:
”好舵机“ 速度快,  ”烂舵机“ 速度慢。。。。。。。   换回”好舵机“, 安装最近的孔位试试看~

网友D:
有些单轴陀螺仪上能调整舵机延时,其实也就是变相的在调整锁尾的虚位,延时越大虚位越大。又有些时候调整舵机臂的安装孔位,实际上是在变相的调整了陀螺感度。
不同的鸡鸡尾巴有不同的虚位,也就需要不同的尾舵机来配合,这基本只能靠试出来。
但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尾巴虚位越大锁尾越偏软,虚位越小越容易金鱼尾。
……
介于此,所以还是应尽可能的减小尾巴虚位,然后再试着选择不同参数的尾舵机去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单轴陀螺仪上能调整舵机延时,其实也就是变相的在调整锁尾的虚位,延时越大虚位越大。又有些时候调整舵 ...

如图,我用的圆盘舵机臂,大概是这个样子,红圈处是现在用的孔位,已经是最近的了,你的意思是不是孔位越远相当于感度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舵机“ 速度快,  ”烂舵机“ 速度慢。。。。。。。   换回”好舵机“, 安装最近的孔位试试看~

两个舵机看参数都是高低压0.06s/0.07s,速度是一样的,孔位如上图,也是最近的了。不过两个舵机大小有一点不一样,舵机臂离尾巴的距离也有细微差别,难道是这个原因。。。。。
我的拉杆已经缩到最短了,但好像还是有点长,那个“好舵机”调中立点的时候微调动了有60,左右行程也不一样,“烂舵机”中立点微调只动了15,左右行程不一样但差距有所减小,这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我用的圆盘舵机臂,大概是这个样子,红圈处是现在用的孔位,已经是最近的了,你的意思是不是孔位越 ...

是的,力臂越长相当于感度越高。

网友:
陀螺仪感度的高低表现出来的现象是舵机修正幅度的大小或者说是尾桨角度的大小又或者说是舵机臂移动量的大小,并非速度的快慢。这一点请务必要清楚。

网友:
另外,别以为锁尾舵机使用全金属齿轮就是好事,其实尼龙齿轮更容易做到虚位小、更适合锁尾。

网友:
舵机速度慢了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