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询下

楼主(2013-09-22):
我又2217 KV1250的电机能用1147浆吗?如果不能是不是只能用9050浆 还有2217电机 用多大的电调 40的可以吗?    电池是3S 2200 30C  飞1.4米塞斯纳

网友A:
什么牌子的2217 ?我朗宇x2216一直上的1060桨,有些过载,但是还可以接受。40a电调没问题
1147肯定是不能上的了。
要上11寸桨,得281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2217 ?我朗宇x2216一直上的1060桨,有些过载,但是还可以接受。40a电调没问题
1147肯定是不能上 ...

电机是XXD的

网友:
用多大的桨是kv值决定的1250kv最多上10寸桨,再大电机容易烧,飞1.4米塞斯纳,1250kv配合10寸桨40电调足够放心去飞吧

网友:
浆有点大哦!

网友:
XXD 2217 1250KV 用9060電流約24A已經是極限,你試試用大一點的槳,飛完後用手碰一下電機身就會知道.的用40A電調OK.

网友:
这么大kv的桨不能太大了

楼主:
明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