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第一次上图

楼主(2013-09-22):
前几天小鸡遇到抽筋问题感谢大家帮忙解决问题我也上上图
(换了金属旋翼头)

(换了山寨脚架和miniT插)

(金属伞齿组和碳纤轴)

(鸡头罩加了两条胡子)

网友A:
小鸡不错,我也飞这个,下午飞了3个电,还是比较安逸。
还有猛烈打油门,尾巴还是要扭一扭楼主的呢?

网友:
是啊,挺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鸡不错,我也飞这个,下午飞了3个电,还是比较安逸。
还有猛烈打油门,尾巴还是要扭一扭楼主的呢?

我的也是有这个问题。油门突然加大时,尾巴会摆动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有这个问题。油门突然加大时,尾巴会摆动很厉害。

感度高了~~降点就好了~

网友:
呵呵,最近这个机机多

网友B:
现在我的金鱼尾快愁死我了,尾舵不停的抽搐~~~~~

网友C:
楼主,起落架用的什么机型上的啊?
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的金鱼尾快愁死我了,尾舵不停的抽搐~~~~~

金鱼尾试下排震,降低感度。

网友:
猛加油甩尾巴或摆尾巴的原因:
1.机械部分:碳纤传动杆偏软,碳纤尾管偏软,各传动齿轮咬合过紧,轴传杆D头与伞齿轮D孔之间虚位太大。
2.电气部分:尾舵机坏了,感度过低。
正常飞行时摆尾巴的原因:
1.机械部分:机身震动过大。
2.电气部分:感度过高。

02S根本就是个垃圾机,虽然我天天飞它。

网友:
飄亮的!!不會重了點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的金鱼尾快愁死我了,尾舵不停的抽搐~~~~~

主桨尾桨拆了

在推油门,如果无震动锁尾舵机还抖舵的话,那么换锁尾舵机电位器或者换舵机;

如果主桨尾桨拿下去之后,锁尾舵机不抖,那说明机身振动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主桨尾桨拆了

在推油门,如果无震动锁尾舵机还抖舵的话,那么换锁尾舵机电位器或者换舵机;

机身抖动太大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起落架用的什么机型上的啊?
求链接

某宝 店铺:玩乐模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机身抖动太大怎么办啊?

排振

换齿轮、各种轴  即可

找出有问题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振

谢谢,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E:
有机会加我QQ 我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