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拍视频左右晃动严重,需要调感度吗?

楼主(2013-09-2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3523&extra=page%3D1
我发的视频,画面明显左右晃动,怎么也拍不来别人用精灵拍的稳定的图像,很郁闷。配置:飞狗台,
图传
,狗三。总重1206克,俯仰和横滚感度140,转向角100,高度140。不知道这个感度合适否,请专家指点,谢了!

网友A:
超重没法调

网友B:
航向角低了朋友,以10为基数向上慢慢细调

网友C:
我的换桨以后也出现了左右摆动,仔细查查是不是桨的问题

网友D:
参数调调吧 但是晃动是肯定会有的 再仔细检查减震有没有装好

网友E:
上三軸雲台徹底解決
精靈軸距小,空拍的話,控的動作盡量輕柔點!會好很多的
可以試試無風狀況下停懸~低點看看是機子晃,還是雲台問題?先離清是那邊的問題?再解決

网友F:
航向角感度明显偏低了。
左右摇摆是两轴云台的硬伤,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调试好的话,可以尽量减少这种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