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低成本3S 5000mah 锂电池

楼主(2013-09-22):
首先声明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DIY,  如果你短路或误操作会使你电池损坏、爆炸,导致火灾或人身伤害。不建议模仿,本文只是让你了解3S电池的原理。

玩模型的都少不了锂电池,淘宝随便买块足量30C的5000毫安的3S锂电池牌子货大概300-400. 令不少魔友望而止步。最近刚好手上电池性能都下降了,买电池是一笔大开销,所以决定自己做两块降低下成本。上TB买了3块2400 3块5000 好称足25C和40C放电的韩国电池,送平衡线和电源头热缩膜。
成品电池是一块板支撑 保证电池头的可靠连接和定位。这个只有自己用覆铜板自己做了 ,先上原理图

自己做连接板 去除铜皮

焊接 电烙铁才30w  痛苦啊 先焊电源线 在焊平衡线  一定要注意千万别短路 后果很严重

用热熔胶把头粘死  绝缘 防止移位  带保护作用

每块电池间加绝缘的隔热层 孤独好防止移位  然后阻燃的3M电工绝缘胶布缠紧,特别是边角。最后电池热缩膜套上(这膜太差 送的就是要不成)

至此已经完成了 一定要用万用表打下电压是否是11.4(保存电压) 保险点接个BB响测试下平衡线。
都没有问题就冲电吧 75元的电池一样用。

楼主:
欢迎来QQ群156901222
讨论DIY MWC多旋翼和各种

网友:
沙发学习 了 楼主能收个徒弟吗?qq573360312感谢

网友:
电池内阻问题怎么解决呢?卖家配对好的么?PM个电芯地址,谢谢

网友:
新手学习中,帮顶了

网友:
PM个电芯地址,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有 顶 这个电压是有了 如何能达到 足C?

网友:
顶了
前几天把两块炸坏的电池拼成一块,才发现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挺难的

网友:
不测内阻  电池 死得快 ~~~~~~

楼主:
已经请店家测内阻配过对了 具体效果要飞着看  我用2400的飞4旋翼效果不错  电池也不发热  力量也可以  比以前的2200时间长一倍 综合价格我觉得值了

楼主:
自己TB搜吧  这个不是广告贴

网友:
你的电芯地址共享下白

网友A:
电池电压相差多少V、相差0.01就不想要了

网友:
手头还有电路板和平衡头,楼主pm个地址吧

网友:
我飞航模2年了,所有电池都是自己装的,价格只有成品电池的三分之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电电池我也买了,品质还是很次,刚拿到感觉很不错,目前还没5个充放,就出问题了,最可恨是我有一块用了3年了电池,从未认真伺候过,到现在依然坚挺,忘了啥牌子了,多次扒皮重组,4改3.后来又3改4等等,估计这辈子不会再买到这么好的电池了,

网友B:
我也想买这家的电池,150元,组了10000mah的。

你觉得你原理图,最上面一节电池+,- 极应该反过来放吗?我觉得反过来的话,短路风险要小一点。

你看过一般成品电池是怎么放的吗?

网友:
就是好电芯不好找啊,楼主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真正好的电芯不好找啊!

我不得不说个真相....

号称X豪欧的东西....

自己想办法测一下吧..你会有"惊"喜的........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哎....

我的也都是自己DIY的...也照飞.....

网友C:
我也用这个组装了不过没有用PCB 是直接焊的

网友:
加热熔胶好像不太好 电池发热就融化了 加704好

网友:
这个电池怎样?正想买回来试试。

网友:
麻烦楼主PM个电池链接

网友D:
这么多要找电芯!我指点一下吧,大家在宝上搜“3.7V50000mah锂电芯”........然后找“模型动力”这类标题的,看到有很多人买过的就对了........

-------------------------
1,自己组电池,需要电池的一致性要好,其实买另的电芯,你买不到A品的,一致性好的也是碰运气和店家的良心!本人也是很少买成品电池,都是自己组的,其间也碰到好的电芯,但真正C和容量都足的,并不多见!
2,组的电池,寿命一般比成品的要短,这是我几年使用的结论!但价格方面,真他妈的便宜.......

网友E:
请问哪有PCB电路板的成品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这家的电池,150元,组了10000mah的。

你觉得你原理图,最上面一节电池+,- 极应该反过来放 ...

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这家的电池,150元,组了10000mah的。

你觉得你原理图,最上面一节电池+,- 极应该反过来放 ...

第一节正负反过来 第二节也要反 第3也要反  还是一回事嘛
要不你上个原理图  可能我没有搞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相差多少V、相差0.01就不想要了

75元3块5000  还要要求0.01  我没有敢这么想  这个估计要400的电池+800的充电器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这个组装了不过没有用PCB 是直接焊的

容易断头  如果位移还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哪有PCB电路板的成品卖么?

自己做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要找电芯!我指点一下吧,大家在宝上搜“3.7V50000mah锂电芯”........然后找“模型动力”这类标题的, ...

的确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楼主。电芯给个连接呗

网友:
我也想做啊,这些材料哪里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75元3块5000  还要要求0.01  我没有敢这么想  这个估计要400的电池+800的充电器效果吧

我买的电池现在用了64循环了放电后最大电压差是0.008V、电池是2200mah、30C 3S 120元一个

网友F:
我也是在你说的那家买的  电池刚飞一次  你的原理图好像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在你说的那家买的  电池刚飞一次  你的原理图好像是有问题

我又仔细核对  没有问题呀   你指得是什么?

网友:
所有电池自己焊的飘过
不是什么大事!

网友:
LZ的发明好啊,造福广大D友,请PM个电池链接.